[AVR单片机] 我做的世界最小的可升级AVR-JTAG仿真器及STK500下载器

楼主(2007-08-02):
我做的世界最小的可升级AVR-JTAG仿真器及带振荡输出的STK500下载器(全部使用ATMEL固件,可随便升级),接上我作的USB-串口转接器就成为USB口的仿真器/下载器,即可以USB口取电,也可以目标板供电。因为STK500下载器和JTAG仿真器外形一样,就只发了JTAG图,另一张是USB转串口图。带振荡输出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吧?

网友A:
我也在搞 最小的 不过是将usb转串口同时也做上去

好消息,本站将开展 廉价AVR开发工具DIY活动 欢迎踊跃参加!

http://www.mcubest.com/viewthread.php?tid=258

网友A:
已经放上原理图初稿,更新到2楼

现在把草图放上来,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综合考虑后使用CP2102做usb到串口的转换,体积小,性能满足使用要求.有人也许会问,线路好像有问题吧?
是的,线路考虑到复用,两个IC的脚是连到一起了,实际安装时候可能是这样的:正面装M16,那么就是JTAG,反面装M8535,那么就是STK500.

网友B:
ls,USB的50元够成本吗?

网友A:
回ls,够的

网友C:
我的USBISP下载器

网友D(2011-11-24):
MARK,是为了记住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