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中断中的变量怎么没传到主函数

楼主(2007-08-05):
    本人针对MAGE88用C编了个小程序:
    程序由定时中断(T0中断)和主函数构成,在头函数后定义了全局变量:int a01;
    中断函数中只有一句话:a01++;
    主函数中开中断(中断测试确认过已经打开)和初始化后程序为:
     while(1)
        {
          for(a01=0;a01>10;)
             {
               PORTB=0;   //PORTB初始化设置为输出,外接一发光LED,
                          //低电平驱动。
             }
         }
程序运行后无输出,也就是说中断中a01的数值变化没有传到主函数中,请问为什么?
是不是a01定义有问题?中断和主函数中用的不是一个地址空间?

楼主:
路过的给指条路啊?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今天主要是求各位指条路,明天上班试一试了!嗨没电脑的悲哀啊!

再次谢谢computer00

网友A:
有人指过了啊

另外;
只有定义在所有函数外的才是全局变量,
main()里定义的也是局部变量,别人是访问不到的,只不过生存时间场点罢了

楼主:
对了,我用的是WINAVR,

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明天再调试调试。

楼主:
我是定义在函数外的,

头文件的后面:int a01;

网友A:
一个基本原则:头文件中 不应该 包含任何会产生段分配的语

楼主:
请xwj说清楚点

我刚刚接触C和AVR

楼主:
段分配的语句 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A:
就是任何会产生代码、变量等占用了存储器的语句啊

楼主:
我有一个指针变量,存储数码管显示代码

我有一个指针变量,存储数码管显示代码的,这个算不算

楼主:
xwj可以留个油箱给我么

楼主:
OK

xwj我已经看过你的资料,我明天如果有什么问题在麻烦你帮忙好么?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B:
for(a01=0;a01>10;)

改成
a01=0;
while(a01<=10);
PORTB=0;

楼主:
顺便问一问各位高手:面对一个新的编译器,应该怎么去学

我想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C:
看菜单里面的help......

楼主:
help到是好教材

但是我的英语不是很好^

看来学什么都没有捷径啊

楼主:
终于想通要问什么了?

是不是中断函数和主函数的公用同一个变量的时候,该变量都要用volatile来定义,但是,主函数中的全局变量就不必要用volatile定义,是不是?

楼主:
这个好象跟编译器有关,对吧?

网友C:
网上搜volatile的用法,很详细的

楼主:
我已经找到看了,谢谢computer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