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c9s08qe128太贵了点,折合*币要32元了

楼主(2007-08-05):
(无正文)

网友A:
扩展了也是假的

可以达到12位分辨率,但不能达到12位精度。

网友B:
办法是有,借鉴游标卡尺的原理,单要考虑成本是否经济

办法是有,只是比较麻烦,实现后成本上是否经济还是个问题。不知楼主是否知道游标卡尺的高分辨率的测量原理?如果明白的话,对于ADC的分辨率提高可以采用同样的思路去实现,当然要外接放大器、精密分压电阻等。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成本高了不如干脆外界一片ADC好了。我用过国产的芯海科技的ADC还是很不错的(我用过4通道的CS1242),价格也很便宜,18位、20位精度的24BIT ADC,单通道的CS1118之类只要几块钱就能搞定。需要的话不妨联系一下他们。

网友C:
2楼正解

而且要明白:扩展不是无条件的,不是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实现的。

所以你最好说明你的具体应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夸父,yewuyi

网友D:
freescale 的mc9s08qe128带12位ad

freescale 的mc9s08qe128带12位ad可以关注一下,$3。7

另外如果只要精度,可以采用积分方式,脉冲捕捉

就是不同的电压,频率不同,精度做到14位没问题

楼主:

最担心的是开发工具很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