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向各位高手求救!关于MEGA8

楼主(2007-08-06):
我用MEGA8通过TPIC6B595.去控制数码管和发光二极管显示传感器的读数,为什么我换了好几个MEGA8还是不能正常显示,还有当我用外部晶振的时候,效果还不如用内部晶振,请高手给予指点,急用!跪谢了!

网友A:
先检查你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再检查软件相关部分有没有问

网友B:
外部晶振?有没有超频啊?

外部晶振?有没有超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