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关于mega128L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7-08-10):
我在做一个系统 mega128L,其中供电是3.6V充电电池,令外有一块太阳能电板通过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可对电池充电。
我接到内部的电源要不要通过LDO稳压,比如SP1117-3.3V,如果要,选什么芯片比较好,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高手回答下啊

怎么没高手回答下啊

网友A:
mega128L 3.6V可以工作

网友B:
如果你用3.3V工作的话,从3.6V来降

SP1117-3.3V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稳不住

网友C:
可以直接接,锂电池电压从3.0-4.2v,M128L可以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