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无法识别ATMEGA128的ID!

楼主(2007-08-17):
产品中使用ATMEGA128,ISP下载程序,开始没问题,后来忽然就识别错误的ID,无法再下载程序? 请问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多方面,识别ID是进入ISP的第一步,所以之前的任何地方都得

多方面,识别ID是进入ISP的第一步,所以之前的任何地方都得检查;
如:ISP线,连接,芯片...
希望LZ能再详细描述下问题...

楼主: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识别ID!

忽然就识别不对了,还不是不识别,识别的ID不对!提示是ID不正确!

用另一块板子,可以识别,排除了ISP下载线的问题。

网友A:
若连接线接触良好,很有可能芯片被锁死了

网友B:
回复:

熔丝问题可能性极大.
先用最慢的速度读一下试试,
不行的话在xtal输入脚加外部时钟源,
再不行的话就只能用高压编程器了.

网友C:
如果确定下载线没有问题,就查板子和芯片。

线不要太长,也不要太多转接。
最后,关闭ID再试试

网友D:
是啊,有时候EMI的问题也不能小视

现在很多下载线都比较简易,根本没什么信号完整性可言,地线太少,时钟线返回路径太长,很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恢复!谢谢!

问题已找到!

原因是我的板子(A)通过一个10pin的插座与另一块板子(B)连接,连接信号包括,对RC522的连接信号和串口Txd0和Rxd0的信号,以及电源、地。 将B板断开,就可以正常读取ID,下载程序了。 后将B板的插座反复补焊,解决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重新补焊,就可以。郁闷! 但是对522和串口的操作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