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iccavr中如何获得函数的入口地址呢?

楼主(2007-08-17):
直接用函数指针不行的……揉进了汇编代码发现函数指针中的内容和函数入口地址不一致。听说好像指向的是某一个表格的地址……

那么,有没有办法在icc里获得函数的入口地址呢?实在不能换编译器……因为要改的话工作量太大……谢谢啦

网友A:
dd

不明白你说的饿

楼主:
呐,就是函数入口在程序存储器上面的地址……

用汇编设法看了下PC里面的地址,好像差得很远……

而且ICC汇编完的结果好像不能在avr studioi里面仿真……

网友B:
既然是C编译器,用C的做法肯定可以的...

网友C(2013-10-25):
你好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你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D:
c语言里面的函数指针都不行,不可能吧

网友E:
不会吧,粘贴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