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看AVR32的UC3系列与ARM的M3内核比起来怎么样?

楼主(2007-08-18):
感觉这两个内核的新年很接近,都代表建立发展的方向:一个是专用的内核,一个是开放的内核,大家有什么看**

网友A:
个人感觉:学不了那么多了

  总之,用什么要有推动力。如果只是从感兴趣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会大概看看。因为与ARM相比,它并没有特别好的原因让我去花大量的精力去学习它,用它。
  我这里没有轻视AVR32的观点。仅仅是说我自己的情况。即当前我已用了ARM,没必要再花太多的时间学另一个功能相近的。除非有特别的原因。比如,我当初之所以学AVR,是因为当时我在用51,AVR的超高性价比深深打动了我。现在我仍然喜欢在许多项目中用AVR。但AVR不是我的唯一选择。
  总之,综合考虑吧

网友B:
re

两个不是一个档次,M3终究是MCU或MPU,而AVR32是个DSP了,而且两个的核都不对外开放,ARM只是授权的情况下才开放.性能上AVR32中的AP7000都比ARM9都牛点.

所以两个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呵呵

楼上的理解错了!
我说的是UC3系列,不是AP7000.再自己看一下他们的资料吧.
我比较了一下,发现性能相差不大.

网友C:
从AT32AP7XXX的资源来看,针对的是多媒体、播放器、游戏机行

AT32UC3X的资源,就和其它32位CPU比较接近,据说UC3在速度和功耗上有特点

网友C:
AT32UC3B介绍

网友C:
AT32AP7介绍

网友B:
都说了

AR32核的产品算的上DSP了,重点是快速运算能力,而不是侧重控制方面的,针对的是多媒体、播放器、游戏机行业,也可以说它是个MPU

而ARM Cortex核的产品是应用在汽车电子,运动控制,过程控制,以及医疗设备等要求低成本的嵌入式微控制器领域,也就是说它是个MCU的作用.

AVR32 UC3系列和AP7系列与ARM Cortex核应用在不同的领域,所以比较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做简单的定性比较.

AP7系列是属于双核处理器,或说它带协处理器.Pixel co-Processor 这个是以TCM接口和AVR32核连在一起的,CPU是以核心频率访问它,这个TCM接口的优势在ATMEL的SAM9261等处理器上已经露出锋芒了,再加上它也是总线矩阵的形式.速度上就不用说了.而且从提供的资料上看,AT是准备化大力气来推广它的AVR32系列产品了,在AP7000上运行的linux下的软件很齐全,最起码比AT自己的那些ARM9的资料要多的多.

UC系列目前没拿到货,还没办法评估它与ARM7核处理器的性能怎么样,先保留.

网友D:
确实

AP系列属于应用处理器,和ARM9持平。但是UC3系列仍然属于通用处理器,和ARM7差不多,但是CortexM3属于MCU范围了,所以个人认为没有可比性。

网友E:
嵌入式内核迟早被ARM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