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问题

楼主(2007-08-19):
各位过路的高手们,小弟在使用ICCAVR(7.13版本)时候遇到了“library "text" are not large enough”的提示,导致无法仿真。不知是为什么出现?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用哪个芯片?

楼主:
Re2楼

ATmega128

网友B:
看看配置页

单片机是否选对。否则,你的程序大于128kB?

楼主:
re:4楼

谢谢你的提示。问题是我用了试用版的ICAVR,注册了之后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C:
7.13

ICCAVR 7.13有注册器了?

网友D:
双龙有...找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