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望TestCode半夜**叫~~~

楼主(2007-08-21):
AVR, IAR, vr, ic
IAR AVR不错~~~

估计外星人和粉丝同志都很气愤~~~

先得罪了~~~

哈哈~~~忘了声明一下:

转帖必须注明在21ic双龙处."作者是倒塌的菜农"

这是俺做IAR AVR菜鸟的第1篇作文~~~

望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wdt.h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IARAVR_WDT_H
#define __IARAVR_WD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num enum_WdTimeOut
{
    WDTO_15MS  =  (0 << WDP2) | (0 << WDP1) | (0 << WDP0),
    WDTO_30MS  =  (0 << WDP2) | (0 << WDP1) | (1 << WDP0),
    WDTO_60MS  =  (0 << WDP2) | (1 << WDP1) | (0 << WDP0),
    WDTO_120MS =  (0 << WDP2) | (1 << WDP1) | (1 << WDP0),
    WDTO_250MS =  (1 << WDP2) | (0 << WDP1) | (0 << WDP0),
    WDTO_500MS =  (1 << WDP2) | (0 << WDP1) | (1 << WDP0),
    WDTO_1S    =  (1 << WDP2) | (1 << WDP1) | (0 << WDP0),
    WDTO_2S    =  (1 << WDP2) | (1 << WDP1) | (1 << WDP0)
};

extern "C"  void __watchdog_enable(const char timeout);

extern "C" void __watchdog_disable(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IARAVR_WDT_H

楼主:
wdt.cpp

#include "wdt.h"

extern "C" void __watchdog_write(const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__save_interrupt ();
    __watchdog_reset ();

    WDTCR = (1 << WDTOE) | (0 << WDE) | value;//M16
//    WDTCSR = (1 << WDCE) | (0 << WDE) | value;//M48
    __restore_interrupt (temp);
}

extern "C" void __watchdog_enable(const char timeout)
{
    __watchdog_write (timeout | (1 << WDE));
}

extern "C" void __watchdog_disable(void)
{
    __watchdog_write (0);
}

楼主:
sleep.h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IARAVR_SLEEP_H
#define __IARAVR_SLEEP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num enum_SleepMode
{
    SLEEP_MODE_IDLE         =  (0 << SM2) | (0 << SM1) | (0 << SM0),
    SLEEP_MODE_ADC          =  (0 << SM2) | (0 << SM1) | (1 << SM0),
    SLEEP_MODE_PWR_DOWN     =  (0 << SM2) | (1 << SM1) | (0 << SM0),
    SLEEP_MODE_PWR_SAVE     =  (0 << SM2) | (1 << SM1) | (1 << SM0),
    SLEEP_MODE_STANDBY      =  (1 << SM2) | (1 << SM1) | (0 << SM0),
    SLEEP_MODE_EXT_STANDBY  =  (1 << SM2) | (1 << SM1) | (1 << SM0)
};

extern "C"  void __sleep_mode (void);
extern "C"  void __set_sleep_mode(const char sleepmode);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IARAVR_SLEEP_H

楼主:
sleep.cpp

#include "sleep.h"
extern "C"  void __set_sleep_mode(const char sleepmode)
{
    MCUCR &= ~((1 << SE) | (1 << SM2) | (1 << SM1) | (1 << SM0));
    MCUCR |= sleepmode | (1 << SE);
}

extern "C"  void __sleep_mode (void)
{
    MCUCR |= (1 << SE);
    __sleep ();
    MCUCR &= ~(1 << SE);
}

楼主:
uart.h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M16_UART_H
#define __M16_UAR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class UartObj;

class UartObj {//系统串口类
public:
    UartObj(void);
    char Receive(void);
    void Transmit(const char);
    void Flush(void);
    void putchar(const char);
    void puthex(unsigned int);
    void putint(unsigned int);
    void putint(unsigned int, signed char);
    void putstr(const char []);
    void puts(const char []);
    void Exec(void);
private:
    void Init(void);
public:
//缓冲区选用最好是8的倍数,256为最偷懒最简洁最高效的做法~~~
    char ReceiveBuffer[256];
    char SendBuffer[256];
//    bool ReceiveBusy;
    unsigned char ReceiveWritePtr;
    unsigned char ReceiveReadPtr;
//    bool SendBusy;
    unsigned char SendWritePtr;
    unsigned char SendReadPtr;
};

#define Fosc 11059200 //晶振8MHZ
#define Baud 9600     //波特率

#define DDR_RXD   DDRD_Bit0
#define RXD       PORTD_Bit0
#define DDR_TXD   DDRD_Bit1
#define TXD       PORTD_Bit1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M16_UART_H

网友A:
第一个支持,我也一直推荐IAR AVR。

楼主:
twi.h(自己参考,删了许多,否则暴露我军目标~~~)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IARAVR_TWI_H
#define __IARAVR_TWI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num enum_TWIState
{
/* Master */
    TW_START =                0x08,
    TW_REP_START=        0x10,
/* Master Transmitter */
    TW_MT_SLA_ACK=        0x18,
    TW_MT_SLA_NACK=        0x20,
    TW_MT_DATA_ACK=        0x28,
    TW_MT_DATA_NACK=        0x30,
    TW_MT_ARB_LOST=        0x38,
/* Master Receiver */
    TW_MR_ARB_LOST=        0x38,
    TW_MR_SLA_ACK=        0x40,
    TW_MR_SLA_NACK=        0x48,
    TW_MR_DATA_ACK=        0x50,
    TW_MR_DATA_NACK=        0x58,
/* Slave Transmitter */
    TW_ST_SLA_ACK=        0xA8,
    TW_ST_ARB_LOST_SLA_ACK=    0xB0,
    TW_ST_DATA_ACK=        0xB8,
    TW_ST_DATA_NACK=        0xC0,
    TW_ST_LAST_DATA=        0xC8,
/* Slave Receiver */
    TW_SR_SLA_ACK=        0x60,
    TW_SR_ARB_LOST_SLA_ACK=    0x68,
    TW_SR_GCALL_ACK=        0x70,
    TW_SR_ARB_LOST_GCALL_ACK=   0x78,
    TW_SR_DATA_ACK=        0x80,
    TW_SR_DATA_NACK=        0x88,
    TW_SR_GCALL_DATA_ACK=    0x90,
    TW_SR_GCALL_DATA_NACK=    0x98,
    TW_SR_STOP=                0xA0,
/* Misc */
    TW_NO_INFO=                0xF8,
    TW_BUS_ERROR=        0x00,
    TW_READ=                1,
    TW_WRITE=                    0
};

#define TW_STATUS_MASK        ((1 << TWS7) | (1 << TWS6) | (1 << TWS5) | (1 << TWS4) | (1 << TWS3))
#define TW_STATUS        (TWSR & TW_STATUS_MASK)

#define DDR_SDA  DDRC_Bit0
#define DDR_SCL  DDRC_Bit1

#define SDA      PORTC_Bit0
#define SCL      PORTC_Bit1

#define UsiSlaveAddrWr    0xa0
#define UsiSlaveAddrRd    0xa1

class TwiObj;
class TwiObj {//系统通讯类
public:
    TwiObj(void);
    void Start(void);
    void RepStart(void);
    void Stop(void);
    void Exec(void);
    void WorkExec(void);
private:
    void Init(void);
    void Exit(void);
    void SetDataBuff(void);
    void SendCommand(void);
public:
    bool Succee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ainCount, SubCount;
    unsigned char SubAddr, SubComm;
    unsigned int DataBuffer[8];
private:
    volatile bool Bus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TxBuffer[4], RxBuffer[4];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IARAVR_TWI_H

网友B:
有空也整一个IAR的玩玩

IAR不需要这么麻烦,重新定义puts之类吧。

楼主:
twi.cpp(自己参考,删了许多,否则暴露我军目标~~~)

//注意这个例子的地址是随机加密的~~~主要是对付阶级敌人~~~

#include "twi.h"

TwiObj::TwiObj(void)
{
    Init ();
}

void TwiObj::Init(void)
{
    DDR_SDA = 0;
    DDR_SCL = 0;
    SCL = 1;//内部上拉电阻
    SDA = 1;//内部上拉电阻
    TWBR = 180;
    TWSR = 0;
    TWCR = 0;
    for (int i = 0; i < 4; i ++)
    {
        TxBuffer = 0;
        RxBuffer = 0;
    }
    for (int i = 0; i < 8; i ++)
    {
        DataBuffer = 0;
    }
    Stop();
    Succeed = false;
}

void TwiObj::Start(void)
{
    Busy = true;
    Status = 0;//主机准备发送启始位
    Count = 0;//发送数据个数
    TWCR = (1 << TWINT) | (1 << TWSTA) | (1 << TWEN) | (1 << TWIE);
}

void TwiObj::RepStart(void)
{
    Busy = true;
    Status = 0x55;//主机准备发送启始位
    SubAddr ^= SubComm;
    SubAddr |= 0x01;
    Count = 0;//接收数据个数
    TWCR = (1 << TWINT) | (1 << TWSTA) | (1 << TWEN) | (1 << TWIE);
}

void TwiObj::Stop(void)
{
    Busy = false;
    Status = 0x88;//通讯成功
    TWCR = (1 << TWINT) | (1 << TWSTO);//关闭TWIE//pwy
}

void TwiObj::Exit(void)
{
    Busy = false;
    TWCR = (1 << TWINT) | (1 << TWSTO);//关闭TWIE//pwy
}

void TwiObj::Exec(void)
{
    switch(TW_STATUS)
    {
        case TW_START://主机收到自己发送的开始信号
         if (Status == 0)//本次中断应该接收TW_START信号
             {
            TWDR = SubAddr & 0xfe;//发送子机地址(写)
        Status = 1;//Status下次主发为1,主收为2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 (1 << TWIE);//发送出去
         }
             else//通讯失败
             {
                Exit();
             }
         break;
    case TW_REP_START://主机收到自己发送的重新开始信号
         if (Status == 0x55)//本次中断应该接收TW_REPSTART信号
             {
            TWDR = SubAddr | 1;//发送子机地址(读)
        Status = 2;//Status下次主发为1,主收为2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 (1 << TWIE);//发送出去
         }
         else//通讯失败
             {
                Exit();
             }
         break;
    case TW_MT_SLA_ACK://主发机接收到从机的地址应答信号后发送命令
         if (Status == 1)//本次中断应该接收TW_MT_SLA_ACK信号
             {
            Status = 3;//Status下次应该收TW_MT_DATA_ACK
                TWDR = SubComm ^ (SubAddr & 0xfe);//发送子机命令
/*-----------------------------------------------------------------------------
            以后可以复杂些
-----------------------------------------------------------------------------*/
        TxBuffer[0] = SubComm;//简单命令校验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 (1 << TWIE);//发送出去
         }
         else//通讯失败
             {
                Exit();
             }
         break;
    case TW_MR_SLA_ACK://主收机接收到从机的地址应答信号
         if (SubCount && (Status == 2))//本次中断应该接收TW_MR_SLA_ACK信号
             {
            Status = 4;//Status下次应该收TW_MR_DATA_ACK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 (1 << TWIE) | (1 << TWEA);//主机转入接收状态
         }
         else//通讯失败
             {
                Exit();
             }
         break;
    case TW_MT_DATA_ACK:
         if ((Count < MainCount) && (Status == 3))//本次中断应该接收TW_MT_DATA_ACK信号
             {
            TWDR = TxBuffer[Count ++] ^ (SubAddr & 0xfe);//发送子机数据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 (1 << TWIE);//发送出去
         }
         else if ((Count == MainCount) && (Status == 3) && (SubAddr & 1))//本次中断应该接收TW_MT_DATA_ACK信号
             {
            RepStart();//
         }
         else//通讯失败
             {
                Exit();
             }
         break;
    case TW_MT_DATA_NACK://数据发送结束
         break;
    case TW_MR_DATA_ACK:
         if ((Count < SubCount) && (Status == 4))
             {
            RxBuffer[Count ++] = TWDR ^ (SubAddr | 0x01);//接收子机数据
        if (Count < SubCount)
                {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 (1 << TWIE) | (1 << TWEA);//主机转入接收状态
                }
        else
                {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 (1 << TWIE);//主机转入接收状态
            Status = 6;//下次进入I2C_MR_DATA_NACK,接收数据准备完成
                }
         }
         else//通讯失败
             {
                Exit();
             }
         break;
    case TW_MR_DATA_NACK://数据接收结束
         if ((Count == SubCount) && (Status == 6))
             {
                if (((RxBuffer[0] ^ RxBuffer[2]) == 0xff) && ((RxBuffer[1] ^ RxBuffer[3]) == 0xff))
                {
                if ((RxBuffer[0] & 0xf0) == (SubComm & 0xf0))
                    {
                        Succeed = true;//数据通讯成功
            SetDataBuff();//取出接收字节
                }
                    Stop();//通讯成功
            }
         }
         else//通讯失败
             {
                Exit();
             }
             break;
    default:
         Exit();
         break;
    }
}

void TwiObj::SendCommand(void)
{
}

void TwiObj::SetDataBuff(void)
{
//         DataBuffer[num] = ;
}

void TwiObj::WorkExec(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hnum = 0;
    DDR_SDA = 0;
    DDR_SCL = 0;
    TWCR &= ~(1 << TWEN);
    SCL = 1;//内部上拉电阻
    SDA = 1;//内部上拉电阻
    if (Busy)
    {
      Exit();
    }
    else
    {
        SubAddr = DataBuffer[Test_CdA1] | 0x01;
    SubCount = 4;//接收4个数据
        MainCount = 0;//10;//发送0个数据
    SubComm = ...;//
    Start();
    }
}

楼主:
puts是想节约闹革命~~~而且加入了非典部分~~~

楼主:
pwm.h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M16_PWM_H
#define __M16_PWM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class PwmObj;

class PwmObj {
public:
  PwmObj(void);
  void Open(void);
  void Close(void);
  void Inc(void);
  void Dec(void);
  void FastDec(void);
private:
  void Init(void);
};

#define DDR_PWM   DDRD_Bit5
#define PWM       PORTD_Bit5

#define PWMWORKMAXSIZE   588//PWM工作周期16KHz
#define PWMWORKSTOPSIZE   388//238
#define PWMWORKSTARTSIZE 323;
#define PWMWORKBEGINSIZE 323;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M16_PWM_H

楼主:
pwm.cpp

#include "pwm.h"
PwmObj::PwmObj(void)
{
    Init();//PWM初始化
}

//inline
void PwmObj::Init(void)
{
    PWM = 0;
    DDR_PWM = 0;//设置PWM输入管脚
    ICR1   = PWMWORKMAXSIZE;//288
    OCR1A  = 0;//PWM不输出
    TCCR1A = 0;
    TCCR1B = 0;
    DDR_PWM = 1;//设置PWM输出管脚
}

//inline
void PwmObj::Open(void)
{
    PWM = 0;
    if (Adc.AdcVal[3] >= EndPowerVoltage)
    {
        OCR1A  = PWMWORKSTARTSIZE;//PWM1输出
    }
    else
    {
        OCR1A  = PWMWORKBEGINSIZE;//PWM1输出(激活)
    }
    TCCR1A = (1 << COM1A1)
           | (0 << COM1A0)//比较匹配时清零OC1A/OC1B( 输出低电平)
           | (0 << WGM10)
           | (1 << WGM11);
    TCCR1B = (1 << WGM12)
           | (1 << WGM13)//快速PWM
           | (0 << CS12)
           | (0 << CS11)
           | (1 << CS10);//不分频
    DDR_PWM = 1;//设置PWM输出管脚
}

//inline
void PwmObj::Close(void)
{
    PWM = 0;
    DDR_PWM = 1;//设置PWM输入管脚
    OCR1A  = 0;//PWM1不输出
    TCCR1A = 0;
    TCCR1B = 0;
}

//inline
void PwmObj::Inc(void)
{
    if (OCR1A < PWMWORKSTOPSIZE)
    {
        OCR1A ++;
    }
}

//inline
void PwmObj::Dec(void)
{
    if (OCR1A > 0)
    {
        OCR1A --;
    }
}

void PwmObj::FastDec(void)
{
    if (OCR1A > 10)
    {
        OCR1A -= 10;
    }
}

网友B:
系统问题???

楼主:
哈哈~~~我在删除"军事目标"~~~

楼主:
main.h

#include <inavr.h>
#include <iom16.h>
#include <ina90.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avr_macros.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M16_MAIN_H
#define __M16_MAIN_H
/*------------------------------------
本系统定义的头文件应该放入此处
------------------------------------*/
#include "clas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pwm.h"
#include "adc.h"
#include "wdt.h"
#include "sleep.h"
#include "twi.h"
#include "cstring.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num enum_SystemFlag
{
    MainExecFlag,
    EInt0ExecFlag, EInt1ExecFlag,
    Timer0ExecFlag, Timer1ExecFlag, Timer2ExecFlag,
    UsartTxExecFlag, UsartRxExecFlag
};

enum enum_SystemPort
{
    Output   = 1,//IO为输出方式
    Input    = 0,//IO为输入方式
    LedOn    = 1,//LED亮
    LedOff   = 0,//LED灭
    PowerOn  = 1,//打开电源
    PowerOff = 0, //关闭电源
    BeepOn   = 1,
    BeepOff  = 0,
};

enum enum_SystemBeep
{
    Beep_Sound1   = 0x01,//0  0000001 单声
    Beep_Sound2   = 0x05,//0  0000101 2声
    Beep_Sound3   = 0x15,//0  0010101 3声
    Beep_Sound4   = 0x55//0  1010101 4声
};

#define DDR_LEDR DDRB_Bit0
#define DDR_LEDG DDRB_Bit1
#define DDR_LED  DDRD_Bit7
#define DDR_KEY  DDRD_Bit2

#define DDR_WdtBack DDRD_Bit3
#define DDR_Wdt   DDRB_Bit7
#define DDR_Power DDRD_Bit6
#define DDR_Beep  DDRD_Bit4

#define LEDR PORTB_Bit0
#define LEDG PORTB_Bit1
#define LED  PORTD_Bit7

#define WdtBack PORTD_Bit3
#define Wdt    PORTB_Bit7
#define Power  PORTD_Bit6
#define KeyOut PORTD_Bit2

#define Beep   PORTD_Bit4
#define Key    PIND_Bit2

extern SystemObj System;
extern TimerObj  Timer;
extern UartObj   Uart;
extern PwmObj    Pwm;
extern AdcObj    Adc;
extern TwiObj    Twi;

extern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int RamTest;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M16_MAIN_H

楼主:
main.cpp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ring>
/*-----------------------------------------------
IAR的变量定位很不错。
#pragma location = 0x00
__eeprom unsigned char DataTbl0[] = {1, 2};
#pragma location = 0x10
__eeprom unsigned char DataTbl1[] = {2, 3};

__flash unsigned char DataTbl2[] @ 0x1ff = {2, 3};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est[10] @ 0x8ff;
-----------------------------------------------*/

/*------------------------------------------
在*.XCL文件尾部加入以下3句(M16为iom16.xcl)
// Output
-Ointel-extended,(CODE)=.hex//输出hex文件
-Ointel-extended,(XDATA)=.eep//输出eep文件
-------------------------------------------*/
/*------------------------------------------
IAR AVR C++程序运行顺序
1. __low_level_init()
   System.Init()
2. Timer.Init()
   Uart.Init()
   Pwm.Init()
   Adc.Init()
   Twi.Init()
3. main()
-------------------------------------------*/

extern "C" 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 (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关闭总中断
    __watchdog_enable (WDTO_2S);
    DDRA  = 0x00;
    DDRB  = 0x00;
    DDRC  = 0x00;
    DDRD  = 0x00;
    TIMSK = 0;
    __delay_cycles(500000);//等待系统稳定
//    __set_sleep_mode (SLEEP_MODE_ADC);
    __set_sleep_mode (SLEEP_MODE_IDLE);
    System.Init ();
    return 1;//0-不初始化,1-初始化
}

__no_init SystemObj System;
TimerObj  Timer;
UartObj   Uart;
PwmObj    Pwm;
AdcObj    Adc;
TwiObj    Twi;

int main(void)
{
    __enable_interrupt ();//开中断
    while (1)//主循环,也可认为是OS的空闲任务
    {
        System.MainExecFlag = 1;//软件看门狗(主循环)复位,条件定时器要工作
        __sleep ();//进入低功耗休眠状态
    }
}

楼主:
可恨的__no_init和救命的__low_level_init()

在IAR AVR中__no_init真不如gccavr

想用:
__no_init SystemObj System;

它倒塌地不执行System的构造函数!!!
导致System.Init()无法运行!!!

虽然可以用返回0的__low_level_init()彻底放弃对全局变量的初始化.
但是有好些入口是字符串的函数无法正常运行!!!

可能俺是IAR菜鸟的缘故吧~~~

还好,__low_level_init()救了命~~~才出现了main.cpp中倒塌的代码!!!

extern "C" __root char __low_level_init (void)
{
    __disable_interrupt ();//关闭总中断
    __watchdog_enable (WDTO_2S);
    DDRA  = 0x00;
    DDRB  = 0x00;
    DDRC  = 0x00;
    DDRD  = 0x00;
    TIMSK = 0;
    __delay_cycles(500000);//等待系统稳定
//    __set_sleep_mode (SLEEP_MODE_ADC);
    __set_sleep_mode (SLEEP_MODE_IDLE);
    System.Init ();//真倒塌了~~~注意:类申请后要先main()执行!!!
    return 1;//0-不初始化,1-初始化
}

__no_init SystemObj System;//不执行构造函数
TimerObj  Timer;//构造函数比main()先执行!!!
UartObj   Uart;//构造函数比main()先执行!!!
PwmObj    Pwm;//构造函数比main()先执行!!!
AdcObj    Adc;//构造函数比main()先执行!!!
TwiObj    Twi;//构造函数比main()先执行!!!

楼主:
IAR AVR中可爱的位~~

#define DDR_LED  DDRD_Bit7
#define LED      PORTD_Bit7

操作:

DDR_LED = 1;
DDR_LED = 0;
DDR_LED ^= 1;

LED = 1;
LED = 0;
LED ^= 1;

楼主:
interrupt.h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M16_INTERRUPT_H
#define __M16_INTERRUPT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M16_INTERRUPT_H

楼主:
interrupt.cpp(一部分)

#include "interrupt.h"

#pragma vector=INT0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Int0ISR(void)
{
    System.EInt0ExecFlag = 1;
}

#pragma vector=INT1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Int1ISR(void)
{
    System.EInt1ExecFlag = 1;
}

#pragma vector=USART_UDRE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UartTxUDREISR(void)
{
    if (Uart.SendWritePtr != Uart.SendReadPtr) {
        UDR = Uart.SendBuffer[Uart.SendReadPtr ++];
        UCSRB |= (1 << UDRIE);
    }
    else
    {
        UCSRB &= ~(1 << UDRIE);
    }
}

#pragma vector=USART_TXC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UartTxISR(void)
{
    if (Uart.SendWritePtr != Uart.SendReadPtr) {
        UDR = Uart.SendBuffer[Uart.SendReadPtr ++];
        UCSRB |= (1 << UDRIE);
    }
}

#pragma vector=ADC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AdcISR(void)
{
    Adc.Exec ();
}

#pragma vector=TWI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TwiISR(void)
{
    Twi.Exec ();
}

网友B:
上面interrupt还是没有整到CPP的类中~~~

楼主:
哈哈~~~看得仔细~~~因为全是标准的C中断函数~~~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xxxISP(void)
{
//加入各个倒塌的中断处理
}

楼主:
timer.h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IARAVR_TIMER_H
#define __IARAVR_TIMER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class TimerObj;
class TimerObj
{
private:
public:
    TimerObj(void);
    void Init(void);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Timer1Init(void);
    void Timer2Init(void);
public: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int Count1;
    unsigned int Count2;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IARAVR_TIMER_H

楼主:
timer.cpp

#include "timer.h"

TimerObj::TimerObj (void)
{
    Init ();
}

//inline
void TimerObj::Init(void)
{
    Timer0Init ();
    Timer1Init ();
    SFIOR |= (1 << PSR10);//
    Timer2Init ();
}

//inline
void TimerObj::Timer0Init(void)
{
    Count0 = 0;
    TCNT0 = (unsigned char)(0 - 78); // T/C0 开始值
    TCCR0 = (1 << CS02) | (1 << CS00); // 预分频 ck/1024 ,计数允许
    TIMSK |= (1 << TOIE0);//开中断
}

//inline
void TimerObj::Timer1Init(void)
{
    Count1 = 0;
    TIMSK &= ~(1 << TOIE1);//开中断
}

//inline
void TimerObj::Timer2Init(void)
{
    Count2 = 0;
    TCCR2 = (1 << CS22) | (0 << CS21)  | (1 << CS20); //分频比128,0x05,TCNT2=0
    TCNT2 = 0;
    ASSR  = 1 << AS2; //异步时钟
    TIMSK |= (1 << TOIE2);//开中断
}

楼主:
倒塌了~~~上次不是和John_Lee教授用gcc没搞成功吗???

无奈用:
#pragma vector=ADC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AdcISR(void)
{
    Adc.Exec ();
}

#pragma vector=TWI_vect
extern "C" __interrupt void TwiISR(void)
{
    Twi.Exec ();
}

网友B:
看到一篇介绍,提到

用到virtual inheritance...
有空时再继续努力...

楼主:
倒塌了~~~给个virtual inheritance的应用~~~

网友C:
请教老师,IARAVR中的启动文件在哪里修改?

能不能讲讲这个启动文件?

网友D:
8错,应该穿条裤子

网友E:
赴某饭局,饭店规定每桌点特价虾只限半斤,我们开玩笑说

要不每人开一桌,点他半斤虾然后拼在一块儿吃。
这里,幸亏楼主在一张桌上吃饭发帖,如果分开了,得送多少条裤子啊。

楼主:
望TestCode半夜**叫~~~

估计他那里才天亮~~~

楼主:
TestCode上线也不来告诉我如何搞中断???

我未果~~~

网友B:
还是未果~~~

玩个倒塌的c++,不考虑代码大小,使用cout输出...
/**************************************************************/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Uart.h"

UartObj uart0;

int MyLowLevelPutchar(int x)
{
   uart0.Transmit(x);
   return 0;
}

int MyLowLevelGetchar()
{
  return (uart0.Receive());
}

int main (void)
{
        cout << "Start ";
        while(1);
        return  0;
}

楼主:
俺感觉永远不可能实现~~~

成员函数应该和中断函数是有很大区别的.

成员函数几乎和普通C函数一样,都不能成为中断函数.

拿我们最熟悉和最简单的51来分析就知道我们不可能造出永动机来~~~

51的函数(子程序)在汇编中用ret返回,而中断用reti返回.

另外,有许多MCU/ARM/DSP都是进入中断关中断允许标志,而在退出时自动打开中断允许标志.

在汇编中我们会常常用调用中断函数来搞些小动作,而在C/C++中是不允许的~~~

即不能直接调用中断函数,当然就不能将类的成员函数声明为中断函数了~~~

故才有了ARM/DSP/PC等软中断的做法~~~

综合以上原因---俺上次当gcc avr菜鸟时就已死心~~~没想到TestCode还念叨着~~~

楼主:
adc.h

#include "main.h"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ifndef __M16_ADC_H
#define __M16_ADC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class AdcObj;

class AdcObj {//系统采集类
public:
    AdcObj(void);
    void Exec(void);
private:
    void Init(void);
    void SetAdcChNum(unsigned char);//设置ADC通道变换号
    unsigned char GetAdcChNum(unsigned char);//取ADC通道变换号
public:
    unsigned char AdcChNum;
    unsigned char AdcCount[4];
    unsigned int AdcVal[4];
    unsigned int AdcAkVal[4];
    unsigned int AdcSum[4];
    unsigned int AdcMax[4], AdcMin[4];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__M16_ADC_H

楼主:
adc.cpp(略)

#include "adc.h"

AdcObj::AdcObj(void)
{
  Init();
}

/*----------------------------------------------------
R0 = 10K, R1 = 51K, Vref = 2.50V
公式:Vx = Vref * (R0 + R1) / R0

     V0 =2.5*(61/10)=15.25V
     V1 =2.5*(61/10)=15.25V
     V23=2.5*(85/10)=21.25V
     Ak = Vx / 1024
-----------------------------------------------------*/
void AdcObj::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AdcChNum = 0;
    ADCSRA = 0x00;
    ADMUX  = 0;//选择外部2.50为基准
    ACSR = (1 << ACD);//关闭模拟比较器
    SetAdcChNum(AdcChNum);//设置新通道
    for (i = 0; i < 4; i ++) {
        AdcVal = 0;
        AdcCount = 0;
    }
    AdcSum[1] = 0;
    AdcMax[1] = 0;
    AdcMin[1] = 0x1ff;//9位ADC

    AdcSum[2] = 0;
    AdcMax[2] = 0;
    AdcMin[2] = 0x3ff;//10位ADC

    AdcSum[3] = 0;
    AdcMax[3] = 0;
    AdcMin[3] = 0x3ff;//10位ADC
/*----------------------------------------------------
R0 = 10K, R1 = 51K, Vref = 2.50V, Vk = 10, N = 9, 10
公式:Vx = Vref * (R0 + R1) / R0
    Ak = Vx * / 2 ^ n
    Ak0 = 15250 / 512   (N = 9)
        = 30500 / 1024
    Ak1 = 15250 / 1024
    Ak2 = 21250 / 1024
    Ak3 = 21250 / 1024
-----------------------------------------------------*/

    ADCSRA = (1 << ADEN) | (1 << ADSC) | (1 << ADIE) | (1 << ADPS2) | (1 << ADPS1);//64分频,启动AD转换
}

inline
unsigned char AdcObj::GetAdcChNum(unsigned char ChNum)
{
__root __flash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AdcChNumTab[4] =
{//ADC通道变换表
    0x09,//0b00001001,//差分测试,*10,ADC1-ADC0
    0x09,//0b00001001,//差分测试,*10,ADC1-ADC0
    0x02,//0b00000010,//单端测试,*1,ADC2
    0x00//0b00000000,//单端测试,*1,ADC0
//    0x03//0b00000011,//电压,单端测试,*1,ADC3
};
    return AdcChNumTab[ChNum & 0x03];//返回ADC通道变换号
}

inline
void AdcObj::SetAdcChNum(unsigned char ChNum)//设置ADC通道变换号
{
//    ADMUX = (1 << REFS1) | (1 << REFS0) | GetAdcChNum(ChNum);//选择内部2.56为基准
    ADMUX = (0 << REFS1) | (1 << REFS0) | GetAdcChNum(ChNum);//选择外部2.50为基准
}

void AdcObj::Exec(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cResul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val;
    AdcResult = ADC & 0x3ff;//取ADC转换电压,并保存
    SetAdcChNum(AdcChNum + 1);//设置新通道
    if (AdcChNum > 0)
    {
/*-----------------------------------------------------------
  求累加和
------------------------------------------------------------*/
        AdcSum[AdcChNum] += AdcResult;//存累加和
/*-----------------------------------------------------------
  求最大值
------------------------------------------------------------*/
        if (AdcResult > AdcMax[AdcChNum])
        {
            AdcMax[AdcChNum] = AdcResult;//最大值
        }
/*-----------------------------------------------------------
  求最小值
------------------------------------------------------------*/
        if (AdcResult <= AdcMin[AdcChNum])
        {
            AdcMin[AdcChNum] = AdcResult;//存最小值
        }
        AdcCount[AdcChNum] ++;
        if (AdcCount[AdcChNum] >= 18)//每点测试18次,滤波
        {
/*-----------------------------------------------------------
  求平均值
------------------------------------------------------------*/
/*----------------------------------------------------
     V0 =2.5*(61/10)=15.25V
     V1 =2.5*(61/10)=15.25V
     V23=2.5*(85/10)=21.25V
-----------------------------------------------------*/
            val = AdcSum[AdcChNum] - AdcMax[AdcChNum] - AdcMin[AdcChNum];
            val *= AdcAkVal[AdcChNum];
            val >>= 14;//18中取16后除以1024
            AdcVal[AdcChNum] = val;
/*-----------------------------------------------------------
  初始化
------------------------------------------------------------*/
            AdcSum[AdcChNum] = 0;
            AdcMax[AdcChNum] = 0;
            if (AdcChNum == 1)
            {
                AdcMin[AdcChNum] = 0x1ff;//9位ADC
            }
            else
            {
                AdcMin[AdcChNum] = 0x3ff;//10位ADC
            }
            AdcCount[AdcChNum] = 0;
    }
    AdcChNum ++;//准备下个通道
    AdcChNum &= 3;
    ADCSRA = (1 << ADEN) | (1 << ADSC) | (1 << ADIE) | (1 << ADPS2) | (1 << ADPS1);//64分频
}

楼主:
注意楼上的"跳水"滤波算法

楼主:
关于电流分档测试提高分辨率的技巧问题

网友F:
搞个打包下载就更好了

网友G(2007-12-21):
谢谢hotpower大叔

谢谢hotpower大叔~~

楼主(2010-07-27):
如此多的玩意,应该顶起来~~~

楼主:
俺会继续传播这些毒瘤的~~~~~~~~~

楼主:
顶一下不置顶

楼主(2011-05-12):
晕,快10万个点击了

楼主(2011-07-13):
继续学习,等待老师批评。

网友H(2012-05-23):
这个可以哦。

网友I(2012-12-20):
还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