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用mega88驱动I2S接口的音频DAC

楼主(2007-08-25):
mega88没有I2S接口

能不能用USART软件模拟出来

试试做了一下

好象不符合I2S的标准格式

有没有哪位兄弟做过

网友A:
我做过驱动PCM接口的,MC145483

声音正常,但不是很符合芯片时序。

网友B:
i2s基本没有可能了。PCM倒是差不多。

网友C:
可以用SPI口

楼主:
用SPI怎么模拟

帧同步信号呢

网友D:
帧同步信号要用一个IO实现,SPI用中断机制

不过说实话,真要做I2S,还是用MIPS更高的MCU吧。用MEGA88做这个,感觉不像是在做产品

网友B:
还是用arm吧,avr不适合做这个,同意6楼!

网友E(2012-04-12):
我看到过一块板子用USART模拟I2S输入输出,音质很清晰,是一对无线2.4G音频收发板。

网友F(2021-02-02):
音频CODEC、DAC选型请找我推荐,高性价比,供货快
因为专业,值得信赖
136零零四三零八六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