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初手请教:AVR的采样频率问题

楼主(2007-08-26):
各位高手:

      请教一下,我用AVR单片机采样加速度计的数据,请问,采样频率怎么设置啊

    谢谢了!

网友A:
得看加速度计的数据是什么样的

楼主:
初手请教:AVR的采样频率问题

你好:

   加速度计的信号是电压信号,我用单片机的A/D转换,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数据采样频率是在A/D转换的寄存器上设置吗? 怎么设置啊?我用的单片机是AVR ATmega8535

网友B:
看datasheet呀

很容易弄的,在ADC那部分里会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