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锂电池充电管理方案?系统包括单片机、GPRS模块、锂电池

楼主(2007-08-27):
外部输入电源为5V直流,锂电池为3.7V、规格17335(最大电流1.7A),通过外部电源给GPRS模块供电,模块最高工作电压为4.4V、瞬间工作电流可达2.0A,单片机系统为3.3V。
平时由外部5.0V对锂电池充电、对GPRS模块供电、并提供单片机的3.3V;
当外部5.0V消失后,由锂电池对GPRS模块供电、并提供单片机的3.3V。
需要考虑锂电池的过充、过放的保护问题。

网友A:
dd

要自己做就收集资料,要买就说明白

网友B:
外围5V?

一般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在外部掉电时,你的锂电池如何提供给GPRS工作。
如果你使用升压电路,那么升压芯片的电流一般都在500mA以下,你为GPRS供电时就要提供一下超大的电容来供电。
如果你使用了超大电容,那么该电容的自放电就不可忽视,你的电池可以撑不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建议用两节锂电池串联来使用。外围提供12V为电池充电。

楼主:
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充满点后4.2V

GPRS模块最低3.8V仍可以正常工作;我会用MCU检测该电压,认为小于3.8V为电池电量不足。

BQ2057/EUP8051/CN3051A都只是单纯的一节锂电充电,没有考虑锂电如何对GPRS模块供电 / 不经过电池而直接对GPRS模块供电。

网友C:
基本图如下。

  5vin
 充电芯片
   |/
  锂电池 ---------LDO(3.3v)----
    |              |                       |
    |              |                       |
    |           GPRS模块 <--控制--> 单片机
    |              |                       |
    |              |                       |
    |--------------------
   gnd

楼主:
bq24030.pdf不错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bq24030.pdf

楼主:
pppking的建议有理

3.6v,一般指额定电压。
从放电电压曲线来看,3.6v是锂电池放电平台期最长的区间。
4.2v,是充电保护截至电压,一般认为钴酸锂为4.2v,锰酸锂为4.3v
放电截至电压最好是在3.0v,但是厂家为了某些利益出发,把截至电压做到
2.2~2.5v,也有一部分做在2.7v

网友D:
wavecom的GPRS本身就有锂电池充电管理

电池可以直接连到它上面。

网友E(2008-03-25):
我也需要做这样的电源设计

俺也要做这样的电源,请问楼主最后用了哪种方案呢?可不可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