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的Datasheet问题:请问从处理器的地址如何设置???

楼主(2007-08-27):
“在多处理器通信模式下,多个从处理器可以从一个主处理器接收数据。首先要通过解码地址帧来确定所寻址的是哪一个处理器。如果寻址到某一个处理器,它将正常接收后续的数据,而其他的从处理器会忽略这些帧直到接收到另一个地址帧。”
  请问从处理器的地址如何设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在一个系统中,这种地址是自己定义的

网友A:
至少你要保证,每个机子的地址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