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应该考虑给AVR加PLL嘛

楼主(2007-09-01):
来自 2楼

网友A:
re.

对于AVR来说,其实意义不大,原因如下:

1,使用PLL输出不同频率时,如果频率变化范围稍大,就需要调整PLL外部RC滤波环路, 否则PLL可能工作不稳定或者捕捉能力变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可靠性,

2,PLL输出稳定需要一定时间,并且硬件上必需要增加硬件电路指示PLL是否已成功锁住,因此,使用PLL的MCU,在时钟管理上需要增加一定开销,如freescal,dsPIC30系列等使用PLL的MCU,时钟管理相当麻烦,注意事项很多.

3,使用PLL产生的时钟的稳定性与精度,完全取决于PLL输入基准的性能,如上面提到32768晶振,利用精度同样是50ppm的32768与16MHZ晶体分别产生的16MHZ时钟,前者的精度与稳定性远不如后者.

4,增加功耗

  我用多个厂商的CPU开发过产品,感觉AVR是单片机中性能较高,但又非常易用的单片机

网友B:
个别型号有

网友C:
FREESCALE的是这样...

楼主:
是啊,我以前用MC68HC908时,觉得晶振不用选择,呵呵

就一个32.768KHz

网友D:
部分型号还是有的,应用不多吧

网友E:
AVR32应该有吧

网友D:
Tiny25,45,85,26,261,461,861,AT90PWM1/2/3都有

请参考如下:
相关链接:http://www.315avr.com/zl1.asp?id=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