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VR MEGA系列单片机在Main()可以读取单片机自已的ID号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9-02):
估计不行,用自己在Flash/eeprom中的系列号吧.

双龙的ISP软件非常好用.写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B:
你读它的ID号干什么?

网友C:
听说AVR有替代品出来了?

就象当年的PIC那样,出来N多兼容的……

网友D:
AVR有替代品?

网友C:
前段时间听说……

楼主:
hotpower:

谢谢您的回复,还要继续请教,比如用双龙ISP软件或小马在M16的Flash的03ff0处写入 0x27, 在MAIN()如何读取这一数值呢?

网友B:
我知道用程序怎么读,但我不知道你到底读它干什么?

网友C:
类似如此

__root __flash const uchar cal_value  @0x03ff0;

void  main(void){
                 i=cal_value;
                 }

网友C:
TO ZRL700424

怎么读?

能读ID,岂不是意味着可以程序直接读RC频率的校准值?

请讲……

网友B:
楼上的,他是说怎样读已经写入FLASH的0XFF0处的值!

网友C:
误会了……

我还以为你能读出ID呢

读FLASH的方法我10楼已经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