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双龙ISP软件问题

楼主(2007-09-03):
双龙的ISP软件写FLASH时只要写就会校验,能否写跟校验分开?就是说用户可选择只写,也可选择写与校验,调试的时候校验的话有点慢哦,

网友A:
你想省时间,可以在比较时终止它

网友B:
楼主的建议很好。

最好可以选择。是否带校验。建议新版本一定要考虑!

否则开发时速度很受影响。

楼主:
一进入比较很难终止的,

在比较时占用内存很大,鼠标几乎动不了,很难终止的哦

双龙的USPISP下载线只支持这个软件,别无选择,所以还是希望双龙能把软件做的更好

网友C:
内存还够用,影响不大

楼主:
并口时校验占用内存大

并口时,校验的时候鼠标几乎不能动,播放音乐都卡,这个时候想终止程序如何终止?

还是希望双龙把写入与校验设置成可选择的,那样就比较好了

网友D:
ISP

双龙的ISP USB口的怎么写一次要拔下来重新插一次?真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