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端口设置成输出,逻辑“1”,然后接地

楼主(2007-09-04):
会怎么样???

网友A:
为何要这样,好玩吗?

网友B:
把你的动静脉短路会怎样?呵呵

楼主:
不是好玩

我觉得它会烧毁??
看数据手册io输出最大40ma,是不是这时输出40ma?

网友C:
一般不会立即烧毁

但是芯片会很热,因为输出1的时候上拉场效应管有内阻,电源相当于通过内阻接地,于是会很热,当然时间长了可能就坏了

网友D:
可能不会坏.有些热而已。

网友C:
要不楼主实验一下

分别用不同的两个稳压电源,一个大功率,5V可以输出10A以上的,另一个小写,5V输出500mA的看看,是不是坏了,哪个坏了,我曾经不小心把计算机的电源5V短路到地,于是,线冒烟了

网友E:
恐怕那根IO要报废

网友F:
这要看IO的驱动能力了...

网友A:
楼主不妨把头转180度,感觉肯定很爽。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楼主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这不是瞎撤蛋,谁能保证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样芯片应该不会坏,长时间没有试过。

其实我们产品里面经常存在这样的现像,只是没有运行整个过程去分析,其实分析,这一步对产品不是很关键的。

网友H: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程序跑飞时能保证不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所以应当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I:
I/O应该有保护的,会把输出电流限制在一定值

网友J: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K:
IO的等效阻抗会限制电流的上升

所以短期工作一般不会烧毁,但MCU的工作电流会比正常值大很多。

长时间工作的情况下,据我听说的结论是:IO的驱动能力会变弱

不会烧坏的另一个依据是:MCU的IO口一般都做了对应的LATCH UP防烧设计,大家都知道,发生LATCH UP的时候,一般是在这个IO口出现过大的电流,在发生LATCH UP的时候,只要电流没有大到一定程度,IO口一般都不会烧坏,但从我曾经看到的例子知道,这个IO口的带载能力确实变弱了,在过去,我曾经以为MCU的IO口内部采用了并联结构,在发生LATCH UP的时候有一部分坏了,所以造成带载能力的减弱,但从我和IC设计的专业人士的交流过程中得知,这个猜测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某一层变薄的原因,当达到一定程度的内电场平衡后,从而限制电流进一步增大,如果变薄的为0依然不能限制电流的进一步增加则发生烧坏,而这个变薄可能是不可恢复的,所以造成的现象就是撤消POWER后,MCU的IO口性能如果没有发生烧坏则性能有所下降的现象。

其实没必要追究下去,再追究下去就要追究MCU最基本的半导体知识了,俺当年一时好奇就稍微了解了一些,其实没多大意义。

网友K:
以上发言有很多臆测/猜测/幻想,

呵呵,**蛋的随便扔,拿板砖的千万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