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熔丝位设置问题

楼主(2007-09-19):
我这里选用的单片机是ATmega16,批量生产时用LABTOOL-48XP烧写,因此需要把HEX文件和熔丝位用LABTOOL-48XP的软件打包成一个工程文件,生产时打开这个工程文件,烧写进单片机内。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打包时设置的熔丝位与烧写完片子后在线读出的熔丝位不一致,该编程的熔丝位没编,不该编程的却编了,结果是20%的片子不能正常工作。在线读片子的软件是PonyProg2000。请问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LABTOOL-48XP的熔丝位配置和小马读出的熔丝位配置

楼主:
熔丝位设置图片

楼主:
LABTOOL-48XP熔丝位设置

楼主:
急呀,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用LT-48XP读出来,20%的不良,就不是熔丝错那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是用LT

工程师在LT上以project保存成项目文件,烧录时,同样打开project文件,那么就会保存原来的设置,为了更保证,工程师同时保存熔丝的设置图片,要求烧录人员对照图片,并重新打开hex文件。我一直这样做。

楼主:
第一张图是用小马软件读的

那20%不良的,重新设置熔丝位就好了,这可以说明是熔丝位错造成的吧

网友A:
研仪的LT还是很好的,怎么会出问题呢?

查查生产线烧录问题;
若没进展,推荐用我们的可脱机编程器,下载线;
脱机后,就不会担心有设置错误问题了...

贴上21ic社区活动奖品详细资料介绍,以下链接地址:
奖品A:http://www.315avr.com/productxp2.asp?cid=394
奖品B:http://www.315avr.com/productxp2.asp?cid=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