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使用32768晶振,下载程序经常出错?

楼主(2007-09-24):
使用32768晶振时,用并口下载线,使用Slow 或 Turbo Slow下载程序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就算是同一块板,这次下载,成功了,过一会再下载,可能又无法下载。有时能下有时不能下。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就不知道slow到什么程度了

  因为下载时钟的频率要比晶振低,这个手册上是有的。如果处在临界附近,我想会有这种可能。这是对SPI下载模式而言。
  而JTAG模式据说可以不要晶振运行,但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