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普通的并口下载线使用了HC244

楼主(2007-09-24):
供电是PCb提供,用它下载3.3V供电的Avr,是不是有隐患??

楼主:
hc244的电气特性如下

网友A:
HC244本身并没错,那是看HC244的外围电路如何设计

比如,只要在PC并口与HC244之间串了匹配电阻,则信号完整性会更好。而且还有限流作用呢。当然,根据具体情况,可能还有其它要考虑。HC244不是下载线优劣的全部!

楼主:
是这样子的

看电路,hc244的供电是PCB上串一个二极管供应的,那么当供电3.3V时,HC244的实际供电是3.3-0.7=2.6V,HC244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并口输出高电平5V时,已经超过HC244的输入电压的最高值(VCC),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且并口和HC244之间没有串电阻。
但是这个并口下载一直用也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要做到5V和3.3V都可以正常工作

有办法吗?

网友B:
网上流行的所谓马超版电路图,实际上很不合理

vcc串的二极管和电阻,没有多大意义,建议去掉,否则3v下工作可能不正常
与并口数据线全部串33-100欧姆电阻,否则有可能烧毁并口
244使能端建议上拉,否则并口状态不确定时,会影响到电路板

最好参考alter 原产的cpld下载线电路图,atmel 的stk300 设计的并不是很合理

楼主:
谢谢柔月给我解惑

看看altera的确实是考虑比较周全

网友C:
不管什么芯片,都不妨用下面这个方法观察一下

未焊接到PCB上之前,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任一IO管脚对芯片的VCC管脚(和GND管脚),双向都测一下,看看有什么规律没有。

楼主:
CPLD的下载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