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48V,串口接收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25):
一次进入串口接收中断,中断中查询接收多个字节,只有第一个字节正确接收,从第二个字节错误,这是什么问题,这种方式能实现吗

网友A:
没见过这样写程序啊。

网友B:
LZ 先想清楚中断应该怎么用再说吧

楼主:
中断该怎么用,我只是不想频繁进中断,会影响程序的稳定

中断该怎么用,我只是不想频繁进中断,会影响程序的稳定性

楼主:
怎么不说话啦,哪个龟腚的中断该怎么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啦,谢谢菜鸟们的指点!

我的问题解决啦,谢谢菜鸟们的指点!

楼主:
版主也不匝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