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48硬件IIC口使用问题

楼主(2007-09-26):
最近在用MEGA48开发一个IIC硬件通讯的程序。一个MEGA48做主机,另一个为从机。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如果主机给的时钟或信号有误,会引起从机的SDA脚进入仲裁模式(强制拉底)。而且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很难恢复。请问各位大虾,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和处理技巧(主要是从机的处理方法)。

楼主:
21IC 里面没有高手吗?

21IC里面没有高手啊:)

网友A:
禁I2C,延迟10MS,再禁I2C,延迟10MS,然后开I2C

禁I2C,延迟10MS,再禁I2C,延迟10MS,然后开I2C。

网友B:
这是否是属性丢失的错误?

TWI接口的状态寄存器,屏蔽掉低两位,然后可以查询对应的状态码。在数据手册里有各种状态码对应的处理方式。恐怕楼上的禁用I2C用法没有根本效果,对于有内部超时的从机可能有效,没有内部超时,总线错误就是总线错误,只能用特定时序去恢复。否则,从机不会响应。具体怎么样,还可以再讨论。嘿嘿。

网友A(2007-12-03):
很久没来了

不知道sdnr试过没有.
是因为实际遇到了,小弟不才,玩了几个小时才搞定.
不如sdnr去试以下,期待更好的办法.

网友C:
re:

从机TWI中断LZ是怎么处理的? 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