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5元钱打造MSP430 JTAG调试环境

楼主(2007-10-03):
5元钱打造MSP430 JTAG调试环境

5元钱打造MSP430 JTAG调试环境

很多朋友想学习map430,但是苦于没有调试环境。

其实msp430的调试环境最好搭建了。

5块钱就可以搞定。

你只要去买一个公头的并口接头和一根排线搞定,不会超过5块钱的

把你的430开发板上几个jtag脚对应如下图的接法就可以了。

一共7根线。连接好板子,上电源,你可以使用IAR Enbedded Workbench IDE调试你的程序了。

注:IAR Enbedded Workbench IDE 要设置为并口

我就是用的这个^_^

如果有问题可以联系我,请注明430

QQ:30209027

网友A:
很好的帖子

哈哈  不错不错!!!

网友:
问题 就是 哪个 IAR Enbedded Workbench IDE 要钱 的啊 !!

楼主:
IAR Enbedded Workbench IDE 有个使用版 4k限制的

IAR Enbedded Workbench IDE 有个使用版 4k限制的

网友:
4k 太 少 了

俺 是  食大茶饭 的 人

网友B:
要想省钱,就得自己动脑筋

用mspgcc啊.
要想省钱,就得自己动脑筋!
想不劳而获可不好啊.

网友C:
123又在凑热闹

网友D:
加几个电阻把,不要把并口整定了

加几个电阻把,不要把并口整定了,最好还是用个244

网友E:
又见并口

并口,又是并口.

网友F:
安全第一,还是加个244为好~~~

网友G:
俺的电脑都没有并口了。

网友H:
4K对我来说够用了,我正想用那个2001

IAR430我也在TI的网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