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高手给个IAR4.21生成EEP的例子.

楼主(2007-10-07):
求高手给个IAR4.21生成EEP的例子.
自己弄,怎么都不成功。

网友A:
很简单啊

只需在变量名前加__eeprom限定符即可。
__eeprom unsigned char str[]="EEPROM Test!";
编译后结果中会显示如下:
 149 bytes of CODE  memory (+ 8 bytes shared)
  41 bytes of DATA  memory (+ 6 bytes shared)
  13 bytes of XDATA memory
其中XDATA就是EEPROM占用情况,LINK后IAR自动生成三个HEX文件,其中xxx_eeprom.hex就是EEPROM文件。

网友A:
你自己试过没有

要多详细啊?把你的编译和Link输出的Message 贴出来看看,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B:
在*.XCL文件加入-Ointel-extended,(XDATA)=.eep

/*-----------------------------------------------
IAR的变量定位很不错。
#pragma location = 0x00
__eeprom unsigned char DataTbl0[] = {1, 2};
#pragma location = 0x10
__eeprom unsigned char DataTbl1[] = {2, 3};

__flash unsigned char DataTbl2[] @ 0x1ff = {2, 3};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est[10] @ 0x8ff;
-----------------------------------------------*/

/*------------------------------------------
在*.XCL文件尾部加入以下3句(M48为iom48.xcl)
// Output
-Ointel-extended,(CODE)=.hex//输出hex文件
-Ointel-extended,(XDATA)=.eep//输出eep文件
-------------------------------------------*/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42438/message.aspx

网友C(2008-04-26):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初次使用IAR,xcl文件中加入了

// Output
-Ointel-extended,(CODE)=.hex//输出hex文件
-Ointel-extended,(XDATA)=.eep//输出eep文件

编译出现如下信息:
Error[e133]: The output format intel-extended cannot handle multiple address spaces. Use format variants (-y -O) to specify which address space is wan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