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开机和RESET引脚复位不一样?

楼主(2007-10-13):
我使用mega16L开机后通过键盘的触发发送一组通讯命令,发现开机后发送的通讯指令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代码,但只要使用SL-ISP下载器自带的复位功能,发一个复位脉冲复一次位,就能发送正确的代码。(RESET接10K上拉电阻到电源,MCUCR、MCUCSR都是0x00,未使能睡眠等功能),串口芯片使用MAX485,但是485换过也还是这样而且单片机复位后MAX485能正常发送,就应该不是MAX485的问题吧,开机和RESET引脚复位怎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嗯嗯

开机时,晶振有个稳定过程
REST 时,晶振已经达到稳定

网友B:
熔丝对吗?

楼主:
熔丝应该没有问题吧

熔丝设置的启动时间是16个周期加4ms,因该不是这个的原因吧,我发现这个现象时有时无的,昨天好今天坏,今天好明天又坏,但我都没动过哪里啊

网友C:
晶振稳定时间的问题

刚上电时晶振的频率是逐渐上升的。开机时先延迟一下,然后再发命令。

网友D:
传送的数据增加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