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初用AVR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7-10-14):
以前一直用51的,初用AVR发现其不支持 bit 和sbit ,好象不能定义标志,那么我需要判断标志,该怎么做呢?刚入门的,别见笑。

网友A:
使用与操作提取某一位

if(PORTB & (1<<3))   //如果PROTB.3位为1,则...

网友B:
你用哪个编译器呀

  有些编译器可以的,如CVAVR,有些不可以如ICC~~
这些不重要啦,要是 C的话,不要担心速度问题~~

楼主:
我用ICC,刚学的

51可以一直狂定义标志的,不知道AVR怎么做好,偶刚入门的,真是菜

网友C:
其实编译器支持位指令!只是编写形式不支持

其实编译器支持位指令!只是编写形式不支持
编译器会最终优化成未指令。
因为标准C里没有位处理所以就不能直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