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救:熔丝位设置错误码

楼主(2007-10-16):
不小心把熔丝位设置为外部时钟了,可是我用的是外部晶振,现在用SLISP写不进程序了,该怎么办?

网友A(2008-01-02):
找一个编程器,重新设置,就可以了。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

网友B:
接个外部时钟,然后改熔丝!

只要记住怎么设的,满足条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