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的ATMAGE48为何耗电这么大呢?

楼主(2007-10-16):
我采用ATMAGE48开发一款模块电路,使用了5V外接电源供电,除了CPU还有MAX232和一个ASIC,但无论我使用什么休眠模式,并对I/O按datasheet的提示进行设置但我的整机电流就是降不下来,达到了35mA!我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我换一套硬件,问题依旧,我希望有这种相似经历的同行给点提示或建议。先谢了!

网友A:
单片机本身耗电可以控制到非常小

如果有这么大电流可能是除单片机之外有耗电器件或你的单片机休眠设定不对

网友B:
35mA是电流还是单片机电流?

网友C:
只焊接单片机试验

网友D:
肯定不会

楼主:
我取下所有元件仅留下MCU,电流为12mA

网友E:
仅留下MCU

再把程序擦除,看看电流有多大
肯定不会有12mA,除非板子有问题。

网友B:
估计没有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2016-01-18):
sh88f48,带12位ADC与LCD驱动,16K字节FLASH  cpu主频最高效率24M   ,工作电压2.0V-5.5V,2个spi接口,LQFP32,QFN32,可与mage48兼容。需要资料找我拿Q 3233273203  15813376719  欧R

网友F:
楼上能不能放点资料呀。头回听说兼容MEGA48的SH88F48.

网友(2016-02-22):
引用 网友F:
楼上能不能放点资料呀。头回听说兼容MEGA48的SH88F48.

SH88F48
Preliminary 带 12 位 ADC 与 LCD 驱动的增强型 8051 微控制器
1  V0.0
1.  特性
  基于8051兼容流水指令的8位单片机
  Flash ROM:16K字节
  ISP ROM:1K字节
  RAM:内部256字节,外部1024字节, LCD RAM 20字节
  EEPROM:内建2048字节
  5 Byte可读MCU识别码
  CPU最高频率24M
  集成单周期执行时间16×16bit硬件乘法器
  工作电压:V DD = 2.0V - 5.5V
  振荡器(代码选项):
- 高频晶体/陶瓷谐振器:2MHz – 12MHz
- 低频晶体谐振器:32.768kHz
- 内部高频RC振荡器:24MHz
- 内部低频RC振荡器:128KHz
- 外部时钟源:32KHz - 24MHz
  30个CMOS双向I/O管脚
  2个可选择的开漏极I/O口
  I/O内建上拉电阻
  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2,T3
  3个PCA,其中PCA0、PCA2各含2个比较/捕捉
单元,PCA1具有3个比较/捕捉单元
  中断源:
- 定时器2,定时器3,PCA0, PCA1,PCA2
- 外 部 中 断 INT2 , INT3 , INT410~INT417 ,
INT420~INT427,INT430~INT437
- ADC, CMP,SCM,LPD
- EUART0,EUART1,TWI,SPI,SPI1
  2个增强型自带波特率发生器EUART
  LCD驱动器:
-  4 X 20段(1/4占空比,1/3偏置)
-  5 X 19段(1/5占空比,1/3偏置)
-  6 X 18段(1/6占空比,1/3偏置)
  LED驱动器:
- 10×8段
  12位1M spsSAR模数转换器(ADC)
- 内建1.1V/2.5V参考电压
- 8路可选外接模拟输入
  内建多输入模拟施密特比较器
  内建运算放大器(OP)
  内建低电压检测功能(LPD)
  2个SPI接口(主/从模式)
  TWI(I2C)接口
  内建低电压复位功能(代码选项)
- LVR电压:2.1V
- LVR电压:2.7V
- LVR电压:3.7V
- LVR电压:4.3V
  CPU机器周期:1个振荡周期
  看门狗定时器(WDT)(代码选项)
  内建振荡器预热计数器
  低功耗工作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
  Flash型
  单线仿真接口,JTAG
  封装:
- LQFP32,QFN32
2.  概述
SH88F48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
SH88F48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包括内置256字节RAM和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此外,SH88F48还集成了1024
字节外部扩展RAM,以及存储程序的16K字节flash,此外还集成2K类EEPROM,用于在系统掉电后保存数据。
SH88F48中的资源有:硬件乘法器、30个COMS双向IO,3个PCA,2个增强型自带波特率发生器EUART、LCD驱动器、LED驱动器、
模/数转换器、模拟比较器、运算放大器、SPI接口、TWI接口。

网友F:
说了半天还是8051兼容单片机,和MEGA48有毛关系呀。

网友F:
我最近用MEGA48做的短信数传模块,每天用8563唤醒,采集数据并发送后进入掉电状态,整个电路板耗电13微安.板子上不焊其它外设,只焊MEGA48,掉电状态电流是0.1微安.

网友G(2017-06-12):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用MEGA48做的短信数传模块,每天用8563唤醒,采集数据并发送后进入掉电状态,整个电路板耗电13微安.板子 ...

您这1微安是算出来的吗?能否详细说说。
感觉测出来比较难。

可以挂表测量的

网友F:
板子上所有外设供电都受控。每次唤醒都由PCF8563来完成。8563用2032纽扣电池单电源供电。
工作完后,所有外设断电,所有输出口,通讯口根据情况尽量输出低电平,防止I/O口对外供电。
我最省电的板子单片机进入掉电状态后,整个电路板的电流是0.5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