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中大数组应用问题

楼主(2007-10-23):
用ICC编译器,在MG32中(它的数据区大小为2K),有一个长度为3000字节的静态数组,应该怎样声明引用?
我的方法是
     const char data[3000] ={1, 2, 3, .......};
并且在编译器中设置它在FLASHZ中,但是编译报错,超出BSS,请问有谁知道怎么操作?
谢谢!

楼主:
双龙没有人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刚开始用,手册中好像有

应该声明中用__flash关键字吧?const可以不要
__flash char data[3000]=

网友A:
说句题外话

21ic的笔记居然不能用中文ID登录,是何道理?害我重起炉灶,还要灌水赚分

网友B:
积分容易,去做题就行了,就在左边的列表里找找

楼主:
好象用关键字flash也不行,包扩前边带下划杠

网友C:
高手来解答下啊,我学习下

高手来解答下啊,我学习下

网友A:
我测试了一下,没问题,变量就在code区域

__flash char data[3000] ={1, 2, 3};
注意是双下划线

楼主:
我测试还是不通过,报错

请问你用的什么编译器?我的是ICC

网友A:
抱歉,我一直以为是IAR了

iccAVR应该是这样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1,2,3};
#pragma data:data
另外,变量名最好不要用data吧,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总归是不好

楼主:
谢谢,我测试以下

网友D:
没有选择器件型号吧

楼主:
还是有问题

#pragma data:code
const table[4000]={1,2,3};
#pragma data:data

用MG32芯片,编译不能通过,说CODE区不够,为什么?

网友E:
实验一下这个

static const char data[3000] = {1,2,3,};
在函数里面就必须这样,否则有问题!!!!!!!!!!!!!!!!!!

网友F:
这样是可以的

在main()前可以这样用:
const char data[3000]={1,2,3};

编译结果为增加了9%的代码。

网友G:
我碰到过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方法1:将一维数组定义成二维数组,如:map【3000】---》map【3】【1000】然后程序中用指针访问数组。
方法2:将iccavr生成的makefile文件中bssdata直接加大到你需要的大小就ok。

呵呵
你式把,一定ok的!

Mrtos01@163.com

网友H(2014-09-19):
#pragma data:data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2,3};
const unsigned char a[]="ICCAVR";
#pragma data:code

网友H:
直接用flash代替const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