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看似简单,实际难以理解的一小段延时程序

楼主(2007-10-23):
void timerTicksDelay(uchar ticks)
{
char    d, until = TCNT0 + ticks;

    do{
        d = TCNT0 - until;  /* enforce 8 bit arithmetics */
    }while(d < 0);
}

楼主:
严格一点的写法

void timerTicksDelay(uchar ticks)
{
signed char    d;
signed char  until = TCNT0 + ticks;

    do{
        d = TCNT0 - until;  /* enforce 8 bit arithmetics */
    }while(d < 0);
}

网友A:
延时ticks个定时器周期咯

楼主:
能够真正理解的估计不多

网友A:
呵呵,有什么难理解的?char型兜了个圈子而已

网友B:
随便说说

延时ticks个定时器周期而已,利用有符号数而已。。。

网友C:
d = -tick

柔mm合适开始钻研单片机了?

网友D:
我也纳闷 不会是假的吧

名字好长呀!

网友E:
后面多了空白字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