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提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10-24):
AD, ps, ADC, ADI, ADS
ADCSRA=(1<<ADEN)|(1<<ADSC)|(0<<ADIE)|(1<<ADPS2)|(1<<ADPS1)|(1<<ADPS0);

这是什么意思呀!1<<ADEN <<
我刚开始搞这个
那位指点一下哦!?

网友A:
这个是修改位变量的

比如说ADEN是ADCSRA的第5位,ADSC是第第7位,则定义
#define ADEN 5
#define ADSC 7
然后
ADCSRA=(1<<ADEN)|(1<<ADSC) 就可以给寄存器正确赋值了,即ADEN=1,ADSC=1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就是把1左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