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hjc800323:关于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AVR的RTOS提问???

楼主(2007-10-30):
在任务调度中
/中断时出栈完成
   __asm__ __volatile__("CLI                          ");  //关中断
   __asm__ __volatile__("SBRC R16,1             ");   //SBRC当寄存器位为0刚跳过下一条指令
  //检查是在调度时,是否有中断要求任务调度 0x02是中断要求调度的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JMP OSSched           ");   //重新调度
  __asm__ __volatile__("LDI  R16,0x00     ");
  //清除中断要求任务切换的标志位,清除正在任务切换标志位
  __asm__  __volatile__("RETI       n ");     //返回并开中断

为什么要检查是在调度时,是否有中断要求任务调度 0x02是中断要求调度的标志位?
每次中断退出时都会调用void IntSwitch(void);上面那句话是怎样理解?
是不是中断退出时没有调用调用void IntSwitch(void)时,需要进行任务切换呢?希望能正解.
多谢!!!

楼主:
为什么要检查是在调度时,是否有中断要求任务调度 R16=0x02是中断要求调度的标志位?如果是需要重新任务调度,为什么?
每次中断退出时都会调用void IntSwitch(void)(有点不可能出现 R16=0X02的情况)那么上面那句话是怎样理解?
是不是中断退出时没有调用调用void IntSwitch(void)时,需要进行任务切换呢?希望能正解.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