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 不能兼容高于VCC的输入电压吗……真不爽啊

楼主(2007-10-31):
做了个板,采用2.7V给ATMEGA128供电
TXD和RXD直接连接到另外一个5V供电的单片机了……

没注意看手册
刚想起来这个问题
郁闷啊!!!

除了用光耦
还能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用电平搬移器

网友B:
发送不用管,接受电阻分压

网友C:
串一个200欧电阻

收发串一个200欧电阻即可,已用了很多次了,从没发现问题。

楼主:
三极管

用三极管做电平匹配
如果用9013的话,当波特率设为115.2k的时候
波形就严重失真了
38.4k的时候还行

如果电阻分压的话
会不会有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