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TWI主模式下查询方法 出现0X38状态错误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7-11-01):
主机采用查询方式,若状态寄存器TWSR & 0XF8 = 0X38错误应如何处理,若不采取相应处理方**有哪些影响,能造成死机吗,或以后的通讯数均无法正确发送或接收?下面是部分程序
//*******************************************************
// 函数名称: I2C_Start()
// 函数功能: I2C 启动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2C_Start(void)
{
     TWCR = (1<<TWINT)|(1<<TWSTA)|(1<<TWEN);
     while(!(TWCR & (1<<TWINT)));
}
//*******************************************************
// 函数名称: I2C_Stop()
// 函数功能: I2C 停止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2C_Stop(void)
{
     TWCR = (1<<TWINT)|(1<<TWSTO)|(1<<TWEN);
}

//*******************************************************
// 函数名称: I2C_Write_Byte()
// 函数功能: 主器件向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 i2c_data  数据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I2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i2c_data)
{
    TWDR = i2c_data;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0);
}
//*******************************************************
// 函数名称: I2C_Read_Byte()
// 函数功能: 主器件向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 ack  是否应答  =1为应答
// 出口参数: i2c_data   接收数据
//*******************************************************
unsigned char I2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2c_data;

     if(ack)
     TWCR = (1<<TWINT) | (1<<TWEN) | (1<<TWEA);
     else
     TWCR = (1<<TWINT) | (1<<TWEN);
     while ((TWCR & (1<<TWINT)) == 0);

     i2c_data = TWDR;

     return i2c_data;
}

网友A:
出错做I2C_Stop()处理即可

楼主:
谢谢,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不做I2C_Stop()处理,只影响本次I2C通讯(通讯完成后会调用I2C_Stop()),下一次I2C通讯仍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