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将8位单片机扩展成为16位

楼主(2007-11-01):
(无正文)

楼主:
如何将8位单片机扩展成为16位

是一片 单片机,如何将8位数据扩展成16位?

网友A:
真是高手

网友B:
加8个座位就OK了

网友C:
把表面的型号磨了重印就可以了。

网友D:
分两次读写就可以拉,硬件要加锁存器

网友E:
看,800位的CPU

概念错了.8位数据扩展成16位,可是内部操作还是8位,要是能用100个锁存器当成800位的单片机,那叫INTEL和AMD全下岗,哈哈!

网友F:
还是5楼说得到位

网友G:
终于遇到高人了

网友:
嘿嘿

错拉,学intel的拿两个并到一起才是正解。

网友H:
那是双核

两个并到一起也只是双核,但还是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