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gcc的一个bug

楼主(2007-11-08):
不知道是我程序错了还是avr-gcc的bug了

问题如下:

    用winavr使用外部makefile编译,开始是很正常的,编译程序烧写进去的达到预期效果。但编译几次后烧进去的程序就乱跑了,重新删除生成文件编译再烧写又运行正常。

    再后来交替使用pn和winavr(plug-in gcc)编译才可以烧写程序正常运行,现在完全都没有用,刚烧写正常的程序,编译多一次再烧写就乱跑了(从程序的中部开始执行),我在前面写的简单测试都没有执行。

ps:使用外部makefile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在winavr怎样设置.data区从0x801100开始。如果那位大侠知道的话告诉一下小弟,谢谢!
熔丝位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A:
不知所云..

什么叫winavr(plug-in gcc)?

楼主:
表述错误

表述错误啊,avr studio的外挂就是plug-in gcc了

网友B:
从控制台编译试试

在控制台下
到当前目录输入一个make就编译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总有人使用什么"外挂"之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