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AVR-JTAGICE仿真得一问。

楼主(2007-11-09):
用得是winavr studio +GCC,调试得,JTAG接口得仿真器。
这个仿真器是不是跟传统得仿真器有区别得,由于可以通过JTAG直接通过*.HEX文件烧录到芯片里面,但是我想进行在线得实时仿真,貌似不行阿,
我使用逐步执行调试操作IO口,去测对应得管脚高低电平,可是貌似不会变,这个是怎么回事。。。?往指教!!

网友A:
通过这个JTAG口不单可以烧录HEX,也可以调试源文件

楼主:
怎么调试阿

如何调试?我看了好像只能可以软件调试,比如我把程序烧到芯片里面,让一个接IO口的灯反复的亮,然后我开始按 starting debugging  开始调试,让这个IO口把灯个熄灭了,可是好像并不受到在线调试的影响,还是一直的亮阿 这个灯

网友B:
当然可以

既然是仿真器就能仿真调试,打开cof或elf文件就可以。

网友C:
可以看下面给的两个链接:

AVR JTAG仿真器使用说明:http://www.iccavr.com/school/rumen/avrjtag.asp
AVR Studio 入门:http://www.iccavr.com/down/View.asp?SoftID=3876

上面一个简单讲了JTAG仿真器的用法,下面一个是AVR STUDIO的中文手册,看了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