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进来讨论下AVR的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7-11-15):
我上个月买了几条ATMEAG16L-8PU 0704J,发现EEPROM不稳定,也不是每片都不稳定,就是有40%左右的片子掉电后EEPROM的数据会变成一个随机数。
请高手指点如何在硬件或者软件提高可靠性。

网友A:
启用BOD没有?

你的概率也太高了,要说1%左右也能让人相信,这么高恐怕ATMEL要关门了,呵呵,别介意,能不能说一下你对EEPROM的写入访问是在什么时间?我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用它来存储用户设置数据,不算多大约60个参数,一个校验值

网友B:
10万分之一还可以理解,这个未免太高了点。

检查电源,特别是上电和下电的时候千万别操作E2

网友C:
不会吧

我上电之后就读EEPROM,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D:
秀秀我的AVR开发板

看这里:http://i.cn.yahoo.com/cai_fdm

网友E:
哈哈~~~现在AVR还要开发板???现在时兴---"黑跑"比裸奔还厉害~~~

网友F:
老问题了 BOD没有使能

老问题了 BOD没有使能

5V系统选4.2

3V系统选 2.7

网友G:
我的BOD没有使能,上电后延时100ms才开有操作

同时EEPROM的前10个字节我不使用,所有数据加一个BCD校验,如果数据检验出错,所有参数使用默认值.

网友H:
BOD不开就会死得很难看……

网友I:
用eeprom很久了没有遇到过问题

用eeprom很久了没有遇到过问题
相关链接:http://shop.avrvi.com

楼主(2007-12-28):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我加了BODEN就可以了

网友J:
做个记号,在学习avr中

网友H:
MEGA8的EEPROM的第一和第二个地址的数据

即使开了BOD也有很小概率的随机错误.

奇怪,怎么有这种事情~~

网友K:
现在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早期的AVR中EEPROM的首字节不可靠,芯片资料里有提醒,一般不用,ICCAVR的编译器会自动从第二个字节开始使用EEPROM.现在新的AVR芯片不再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新版本的ICCAVR也直接从首字节开始使用EEPROM.

网友H:
LS说的不对把

我上个月弄了几片还在测试中发现这个问题的啊,批号好象是06年下半年的哦……

搞1/2000次就可能出现一次错误。

弄的俺根本不敢用AVR的东西……

网友L:
学习

俺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