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MEGA48的生产和返修问题

楼主(2007-06-06):
我们公司是一家小企业,使用MEGA48生产有一年多时间
MEGA48批量生产,在生产以及返修产品检修中发现以下问题,无法解决
请有过生产经验的大虾们赐教
一、生产中问题
生产过程:外协表帖->插件->焊接->调试->装配->老化->总检
(注:没钱买波峰焊,原来采用浸焊,因助焊剂拔电问题不好解决改为手工焊
MEGA48芯片的损坏率达0.5%-1%
1、损坏现象:部份输出不正常;完全无输出;短路。换掉芯片就好了。
2、自己分析认为主要是静电造成。因为表帖完后作过测试,损坏为0,故一定是在插件后损坏的,并且大部分是在调试时发现,也有的又是在总检时发现。
问题是MOS管也是怕静电的,但MOS能做到100%(第只产品MOS管6-12只),而单片机从未低于0.5%,单片机是最高故障点。
3、防静电措施
a、自己打了两个地,靠近水源,深3米。一个作设备地,一个作人工地。未使用大楼的设备地。
b、全部设备接地,员工操作戴静电环等基本要求。
c、几台加湿器,保证空气湿度。防静电焊台。
d、芯片是表帖的,并且直插元件不多。在焊接过程中,严格控制焊接时间。
因为条件有限,很多防静电要求做不到,不过江浙一带的小电子厂大多如此,很多还不如我们。
以前用PIC的也生产过,也存在损坏,但比MEGA48少一倍。难道AVR的比PIC更怕静电?
生产无单片机产品时,如果采购不出问题,基本上能达100%无器件损坏。

二、返修中发现的问题
1、MEGA48问题占总返修的10-20%。在元器件中排名第二。
2、返修产品MEGA48无输出。重新写入,正常。
3、返修大部份功能正常,一个功能丢失。重新写入,正常。
4、别的网友反映的失EEPROM的问题,我没有发现。
我的一个兄弟公司反映有丢EEPROM的情况。
以上生产及返修中的问题,在我的兄弟公司里也一样出现。
我们两个公司的月产量约为10K-50K,反映的问题并非是个别现象。

返修中出现的问题无法理解!
想请各位大虾们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AVR高手们跟帖啊

网友A:
以前用M8

也碰到类似问题,1%左右,程序丢失了重写就好,也有个别是芯片部分功能损坏,因为量比较小,没有重视。

楼主:
乖乖

1%对于批量生产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用户那里程序失了,就是大的质量问题!
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啊!其它芯片的生产和返修有没有这些问题?
大虾们交流一下啊!

网友B:
做电动车控制器的吧

我这里几个客户用我的方案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EEPROM在芯片温度过高的时候确实比较容易丢失.
我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按照你的说法,这个问题很奇怪,我会去调查一下.

网友C:
上次也遇到过差不多也有1%的mega32损害。

 换芯片就好了。是不是焊接温度过高了?

网友D:
M48好象很怕高温

网友E:
用过

不过好像没有出问题的,我一般在程序开始加校验,如果程序损害系统将不会运行。

网友F:
重新写入程序又正常

我也遇到过。

我觉得没其他解释。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网友F:
oflyfox说得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批量生产时确实容易出现小毛病

网友G:
生产时的静电防护很重要,

因为很多损伤,属于软损伤,出厂时检不出的,您们工厂的静电防护远不够
另外, 板子得电路也要做静电防护措施。

网友F:
是静电致使程序丢失吗?

网友H:
你有多少批量?

我是MEGA8. 跟你的故障率差不多. 我是什么防护也没有. 我的主要问题在于在线烧写.
有些问题跟你程序编写也有关. 这就是水平了.
你做什么型号电动车?

网友I:
冒昧猜测一下:是不是电路中有高压,大电流?而没有隔离

  按楼主说的:“因为表帖完后作过测试,损坏为0,故一定是在插件后损坏的,并且大部分是在调试时发现,也有的又是在总检时发现。”
  我猜测是否整个电路中有高压,大电流?而没有隔离好?
楼主如果可以的话,把电路也做一下说明,那样可能更容易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J:
也遇到MEGA48丢EEPROM

返修中发也遇到MEGA48丢EEPROM,重新写入,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回帖

几天没来,有这么多朋友回帖
这个产品是我以前公司的,就是电动车控制器
我现在仍在用ATMEL的单片机,所以对于以前没解决的问题,始终耿耿于怀!
希望高手们共同帮忙解决!

有几点说明一下
1、两家的总使用量不低于100K。主要问题类同
2、EEPROM丢掉数据的问题,是朋友工厂出现的
我在返修品的检修中还未发现,
我的问题像是丢FLASH,而非EERPOM,有EERPOM返修的产品也是丢FALSH
3、三禧电子说的高压,大电流造成,应该不会
电动车控制器的电源是DC48V,单片机电源只是普通LM317或开关电源做的,并且在生产调试发现问题时,也是上电时就发现坏,还没来得及运行产生高压、大电流及其它干扰。
4、生产中应该主要是静电造成的软硬击伤,
我在工厂做的防静电措施对MOS管的防静电很管用,但能MEGA48可能并没多大用,必须要投入设备才行,我那朋友的工厂没怎么注意防静电,MEGA48故障率也差不多,只是MOS管故障高些。
5、judge说的在线烧写问题,我也出现
在批量烧写时,可能出现1%-2%需要重写。这个可能跟烧写软件有关。我用的双龙的烧写软件。我现在用AVR Studio写,没出现要重写,不过现在不是批量烧写,也说明不了问题。
6、我最不能理解的是,返修后丢FALSH重写后正常的问题。
这个用静电软伤来解释不太合理,软伤,各种情况的几率应该差不多的撒,不能老伤在FALSH。
我现在准备要使用ATMEL的IAP功能,进行远程更新,不知道这个功能的可靠性怎么样,还没用就怕怕的!

网友F:
丢flash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我也发现类似现象
但重新写入程序就ok

楼主:
其它单片机有没得类似现象?

PIC和STC的用过,量不是很大,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K:
兄弟是做事业的

做事情就得象兄弟这样做.

细致.

你们公司一定会发展壮大!

网友L:
能否看看电路图,是否电路的问题。

网友F:
不细致,就会给自己的错误或无知找借口

网友M:
我也出现EEPROM数据数错

估计二百片就有一片出现故障,重写一下FLASH就OK了

芯片编号:ATMEGA48V 10AU 0605
         ATMEGA48V 10AI 0709A

网友F:
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后果是严重的。

网友N:
换个原装的批量烧写器试试?

换个原装的批量烧写器试试?

网友O:
最近发现M48对电源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我们也有客户反馈过此类问题,后来发现问题大多在三个部分:
一部分是电源(最多);
一部分是外部晶振的电路(多);
还有一部分是熔丝位或者程序的(少).
ATMEL的工程师给的解释也就这些.
还有少许芯片需加高一点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模棱两可

网友P:
不知道楼主产品的MCU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Q:
关于EEPROM数据丢失

关于EEPROM数据丢失的情况,我也有碰到许多,建议将BOD功能打开,可以比较好的解决EEPROM丢失数据的问题!主要是在某些情况下,芯片会进入工作状态,但是电压又低,不稳定造成.

我不是做生产的,关于FLASH的丢失的情况碰到的比较少:P

如果oflyfox有心,又可以抽得出空的,不妨做一个实验,烧一批没有加密的芯片,最好有ISP口,这样把出错的数据再读出来,确认一下是FLASH数据损坏,还是EEPROM数据损坏!

网友F:
我倒是怀疑flash数据受静电等因素影响。

可以做一下试验,在不加密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类似现象读进来比较一下。

也说不定是哪个控制位被改写了。

楼主:
高手们都没有批量生产过?!

这些情况不可能只有我遇到过吧!?

因早已没有在以前的那个厂了
我已打电话叫他们不加密写试一下,有了结果再发帖

网友G:
建议看看过flash .eeprom ,dram, 的微观结构,

就知道,静电的软损伤,为什么老是flash ,eeprom 出问题了,

网友F:
为什么48会更多呢?

网友H:
呵, 这个

丢FLASH和EEPROM是从来没出现过在生产和调试中.
因为我的产品是外贸的, 出了问题也不太清楚.  我的量也不大.1万套以上出货是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