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GCC中如何定义程序的固定地址

楼主(2007-06-07):
各位高手,小弟才用GCC不久,请教如何在GCC中把某些程序固定到具体地址,例如把应用程序和BOOT区分别定义地址,然后在同一工厂编译,我按GCC库中说明试了,可是不行,请各位指教,给一些例程,谢谢!

楼主:
等,怎么大家都没这样用过吗

网友A:
看Linker Scripts

大家都是这么用的。只是要在这里讲清楚是不太可能的,太长了。自己看吧。
文件在file:///C:/WinAVR/doc/binutils/ld.html/Scripts.html#Scripts

网友B:
GCC说明里的那段FAQ有点误导读者的嫌疑

其实在link参数里也可以直接指定代码段的起始地址,只要改改makefile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