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attiny13v模拟比较器为什么不抗干扰?手模就输出!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对信号加些滤波处理!

最好能在输入端加些滤波处理!
手摸的静电是相当大的,会造成模拟比较器的误动作.
你可以将模拟比较器近似成一个运算来考虑!

网友B:
个人感觉AVR中的模拟电路太差了

虽然我很喜欢用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