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用移位,不用直接赋值?

楼主(2007-06-13):
我是初学者,看一个例程,里面开串口中断、串口收发使能是这么写的:UCR = (1<<TXEN)|(1<<RXCIE)|(1<<RXEN);
请问这里为什么不直接赋值,而要用移位,然后取或呢??

网友A:
其实移位运算没有占用指令

编译器编译时自动变成直接赋值,这样写对于编程者来说容易看懂和修改,不必查手册看第几位准确为什么意义,干巴巴的16进制数字可读性差。

网友B:
这些都是常数

编译的时候都计算出来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