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编译器,生成的a90文件,我设置intel-stand生成的文件.

楼主(2007-06-13):
:10039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6D
:1003A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5D
:1003B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4D
:1003C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3D
:1003D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2D
:1003E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1D
:1003F000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0D
:00000101FF
:00000001FF
我们知道INTEL格式:文件结束(EOF)记录
Intel HEX文件必须以文件结束(EOF)记录结束.这个记录的记录类型域的值必须是01.EOF记录外观总是如下:
:00000001FF
但在这个生成的INTEL文件中倒数第二行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我看过有些HEX文件有两行结束行。这是为什么?

例如:
。。。。。
:1003B00039393939393939393939393939393939AD
:1003C00039393939393939393939393939393A3A9B
:1003D0003A3A3A3A3A3A3A3A3B3B3C3D3D3E3F3F65
:1003E00040414242434344444545464647474747C8
:1003F000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478D
:00000001FF
:00000001FF

楼主:
没人帮助解决

网友A:
如果你用双龙ISP软件,读A90和读HEX是一样的!

网友A:
另建议

好好看一下IAR帮助文档里面"Linker And Library Tools Reference Guide"
-->XLINK output formats这部分的说明

另外还有-O和-Y选项的说明

:)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现象,为IAR4.20A,烧写时,

会提示hex错误,修改后,功能一切正常。不知是不是软件得BUG还是db得原因,4。21a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软件的BUG。

谢谢大家的帮助。
另:
因为,我使用的FIRMWARE是美国人写的。他在PDF文档中还说明了使用两行END OF FILE。我按自已的设置进行编译,结束的A90文件和他发给我的A90基本上一至。但是在倒数第二行上我生成的是
:00000101FF
他生成的A90文件是
:00000001FF
我还在看Linker And Library Tools Reference Guide,看有没有什么说明。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C:
在设置中看见。

INTEL-STANDARD  Y0 END OF :0000001FF
                Y1 END OF PGMENTRY ,else :0000001FF

选择Y0 生成的A90文件只有一行EOF:0000001FF
选择Y1 生成的A90文件只有一行   :0000101FF
不选择,就是两行EOF
:0000001FF
:0000101FF
还是不清楚,两行EOF的作用,是IAR编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