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询问,AVR单片机TWI(I2C)总线问题!

楼主(2007-06-14):
我最近在看ATmega128单片机原理,但是我看到TWI(I2C)总线时我产生两个问题,     (1)怎么设置为主控方式,和从控方式?
        (2) 怎么使能TWI(I2C)总线,以使得I/O口配置为SDA和SCL?
      请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设置寄存器TWCR

TWSTA,TWEN

网友B:
这种问题专看TWI那一节应该可以搞定啊

网友C(2009-02-13):
哈哈

ATmega16是使能TWEN还是TWIE,就可以使I/O转换成TWI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