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trstr( s1,s2 )的用法

楼主(2007-06-22):
#include <avr/io.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setjmp.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t main ( void )
 {

    char temp;
   char *s1,*s2;

   temp=0x00;

   s1="qwertasdfgggg";
   s2="asdf";
   temp=*strstr( s1,s2 );

   while (1)
   ;

  return 0;
 }

网友A:
返回s2第一次出现在s1中的位置

网友B:
返回的是指针,temp应该是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