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双龙先生:M48使能DWEN后,芯片锁死,如何解锁???

楼主(2007-07-08):
M48使能DWEN后,芯片锁死,如何解锁???
急~~~**毛信!!!
贴片的M48,有人说焊21根线用并行编程器解锁.
能简单点吗???

谢谢!!!!!!!!!!!

网友A:
好像在仿真模式下可以退出

我记得我用的时候,进入仿真模式时也是ISP不能用了,后来不知道那位大侠告诉我,在仿真模式下,打开仿真设置项,里面有选项可以退出ISP模式。
不过后来觉的仿真实在是太麻烦了,就没再用那个单线仿真器了,都是用串口调试的了。

楼主:
倒塌了~~~不知双龙最近忙些什么~~~

点击DWEN也不提示后果~~~害得菜农好伤心~~~

如何解决?????????????????????

谢谢双龙大人!!!!!!!!

楼主:
睡前再顶一把~~~顶到双龙出海~~~

网友B:
据说使用mkII可以退出

一直没有玩过JTAG mkII,也都是用串口调试的...

现在才知道还有这种陷阱...倒塌了

网友C:
用并行编程器可以解

比如:台湾河洛ALL-11,我用ISP下载被锁的都用它解....

网友D:
用XELTEK的编程器重烧好象就可以了把?

网友D:
请教HOTPOWER关于MEGA48内部RC OSC的问题

MEGA48内部RC OSC的频率出厂典型值为8M,DATASHEET上讲有10%的误差,也就是说,可能达到>=8.8M,MEGA48的FLASH、EEPROM的时钟来源固定为RC  OSC(即使使用外部OSC),在DATASHEET又讲,如果RC OSC的频率>8.8M,对FLASH、EEPROM的写操作将会失败,如果是这样,当频率真发生10%以上的误差时,EEPROM/FLASH的写操作岂不是有可能非常危险?

楼主:
EEPROM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担心,只求双龙出海~~~

只要你**写入后再读出校验,即使错也可重写.

再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晕~~~~板子太烂,估计拆下来也散架了.

网友E:
:)

DWEN,可以通过JTAGMKII退出,在Debug Option里面!也可以通过编程器等并行编程的方式来恢复!

如果用内部RC,尽量做RC校准,这样会把误差做到±3%才以内!

网友D:
双龙先生早就‘洗洗睡了’……

而且是一睡就睡了很多天,很多天……

哎,就怕他醒了后来一句:今宵是何年!

楼主:
最近不会"包二奶"吧~~~听说打击很严~~~

楼主:
收工了~~~再来顶一下~~~估计没戏了...

郁闷呀!!!

网友F:
M48使能DWEN,用什么工具。 仿真器? 下载线?

楼主:
倒塌了~~~终于出金屋了~~~

还是用买你的下载线~~~

俺人穷,所以从没用过或见过各种MCU的硬件仿真器.

ISP用的是你发布的最新版~~~

谢谢双龙出海~~~

这次要大量用M48了,所以2个板子废了也罢~~~不过最好找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G:
M48,让我爱,让我恨啊

防止生产中再次的话,还是使用通用高压编程器吧!
别无它法了,如果不幸运地家伙,MK2给毁了都不定,
M48,让我爱,让我恨啊

网友D:
LS好玩……

315AVR!!!

哈哈,AVR确实需要打假……

网友H:
可以用debugwire恢复

菜农是老前辈了,对这个DWEN不了解,还是想通过并口ISP恢复啊?

我认为需要用并行编程器,或者debugwire仿真器才行。

debugwire恢复详细的内容,看看说明书:http://www.avrvi.com/start/debugwire_avr_ispMkii.pdf

网友I:
用AVR MKII LITE即可解决。。。

这种芯片就是不成熟。。
ISP这么容易OVER。。
原来用AVR原意就是想他的速度快,ISP优势,价格低,不用仿真器也可以开发。
debugwire的器件搞得大家不得不多买AVR的一个开发工具。。
跟51没有区别了,少不了并行编程器或专用仿真器...
更可怜的是贴片已经焊在板子上的连并行编程器都用不上了(不过可以吹出来)。。
只能用AVR MKII(2000左右) 或用国产的avr mkii lite针对debugwire(200左右)

楼主:
谢谢了~~~为了2块板逼俺买仿真器,算了吧~~~

网友B:
倒塌了~~~

hotpower的两块板把双龙捣出海,然后又倒塌了~~~

楼主:
TestCoude:我有个想法...

不知单线调试的原理,但要不破坏系统的固有特性,肯定只能在reset上做手脚.

那么也就是"单总线协议"了.倒腾N个脉冲估计就解锁了.

给俺再下点这方面的资料.好让俺发几串密电码~~~

网友J:
还不如再买一个M48焊上呢,呵呵!

比仿真器便宜多啦。

网友I:
不是逼,我就不用debugwire器件,,

也有相同价位的相关器件,比如freescale..

叫双龙多送你两片,不就解决了。。

网友K:
换个新片吧,那个DWEN是在有仿真器的时候用的

如果使用ISP不要选用DWEN,呵呵,我还是喜欢mega8,频率选择多,FLASH大,熔丝位要简单多了

网友L:
说说我的看法!

其实任何器件都有出错的可能!
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试一下:
先写入数据---回读看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再写入,如果正确,计算eerom 的校验和,并写入eerom。
开机时,先读取eerom 及 校验和,如果出问题,那么自动调用 程序中的默认
数据,重新初始化eerom,其实再此处也可以用程序进行参数的匹配和调整自动调整。
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吧你能想到的问题,都用程序描述出来,只要CPU能跑起来,就都能解决!

楼主:
连接都不行还如何向下搞???双龙又不教俺如何搞~~~

网友F:
这个我也回天无力。下次设熔丝小心吧。

网友G:
那位大侠提供点相关资料给菜农,让他捣鼓出来,大家都受

那位大侠提供点相关资料给菜农,让他捣鼓出来,大家都受益哦

楼主:
下次版本升级给个提示~~~不要忘记老化眼的人们~~~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