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大家帮我看看MEGA48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07-09):
近日在做一个项目,涉及一个高压点火装置,点火装置产生12KV的脉冲高压通过一根约450mm长的耐高压线接到放电电极,放电距离约为5mm。
另外,一个显示板,是通过一段长约500mm排线连接的,用CPU的I/O口串一470欧电阻后接一个102的瓷片滤波电容到地,之后通过排线点亮显示板上的LED。
当点火器工作的时候,如果将排线和点火的高压线平行并靠近,CPU马上就复位了。我尝试将外部复位脚禁止,BOD禁止,看门狗复位禁止,但还是会复位。
用内部8MHzRC振荡,8分频。
对电源打群脉冲4KV和高频噪声1.8KV都没有出现异常。怎么对I/O口的干扰就这么弱呢?看了Datasheet,每个IO口都有内置的钳位二极管的,应该起很大的保护作用才对啊。
以前用PIC、ST、三星的芯片同样的电路都能扛过去的,现在刚用ATMEL的芯片,不知道是我哪里没有用好造成的。
等候着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

建议做以下注意:
1,电源的滤波处理!
2,复位脚上拉!

12KV你拉得有够远,电路板做得好,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感谢两位热心人的帮助

加两个钳位二极管4148的方法已经试过了,只是感觉上有点改善,没有实际解决问题。
我只用一个万用电路板用电池给CPU供电,别的外围电路都没加,只是在一个端口上引一条线出来和高压线平行,CPU都会复位。不过也奇怪,并不是很个口都这么差,有几个口的抗干扰能力强一点,声明一点,我每个口都是置输出低电平。

网友B:
端口引线用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B:
两个钳位二极管4148要越接近单片机越好

网友C:
复位脚

上拉,最好再放个电容到地。

楼主:
看来不是芯片设置不当引起的

呵呵,我是以为我第一次用这个CPU设置不当引起的。当然对端口进行处理是行之有效的,但是这行业成本抓得紧啊。加钳位管每个口两个,共要18个,老板算一下成本不干了。 用个便宜的端口扩展IC隔离这些端口算了。AVR在这方面的抗干扰能力好像不如PIC和ST的。

网友D:
一片245而已。或者复位端加电容。或者端口加排阻排容100ohm

很明显是干扰耦合,通过端口进入ic,问题于是多了去。
3片245而已。
复位端加电容。
端口加排阻排容100ohm对47P,这时pcb设计需要改进,特别是gnd层,少形成环流面积。
端口线改用屏蔽单端接地(效果不明显)
不鼓励使用4148,用处不大,不如用tvs diode。

最好的办法:远离骚扰源。
瞎说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呵呵。

网友E:
换MCU

M48抗干扰都不及TW的那些MCU, 看来LZ只有换MCU了

楼主:
每个MCU都有各自的优势!

ATMEL的MCU虽然对来处IO口的干扰抵抗能力不强,但是来自电源的干扰还是能挻过去的。高低温的环境测试性能差异也不大。我们是给别人做配套的,别人在安装的时候是不会跟你说把线远离干扰源的,只有把板子做得结实去适应别人的环境了。看来做产品还是不如做工程自如啊。

网友F:
熔丝位CHOPT置0

楼主:
"熔丝位CHOPT置0"

有这位熔断丝吗?是什么作用的?我用的是MEGA48 内部8M RC,8分频,没看到有这位熔断位呢?

网友G:
LS可能写的是CLKOPT?

楼主:
MEGA48没有CKOPT熔断丝的。

网友B(2007-08-08):
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问题解决了。用双排直插封闭的同一型号的芯片就可以了,怎么弄都不会死机了。原来是用表贴封闭的。看来两种封装的核还是有差异的,芯片厂商把核做小了是不是可以省点成本了?!这个项目搞得推迟了两个月,以后还是不要轻易换不熟悉的CPU。

网友B:
用双排直插封闭的同一型号的芯片就可以了?那你现在用什么C

网友C:
怎么可能

内核硅片是一样的,性能不一有可能是你布线的问题。

楼主:
我原来也不相信这个

我现在用的是MEGA48-10PU的芯片。
应该和布线没有太大关系的,两块板电源部分的布线没有改动。而且我没有布新的PCB板的时候是直接在直插的CPU管脚焊几根相关的线到贴片的板上做实验的,这样抗干扰性能都大大改善了。

网友H:
赫赫,还是电路原理设计的问题,

dip的引脚封装电容比TQFP的大了不少,

网友I:
建议加ESD IC,不行的话再加复位IC,

网友I:
如:PESD5V0L2UM,TCM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