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ATmega169开发,请问需要什么仿真器,编程器

楼主(2007-07-10):
用ATmega169L开发,请问需要哪些设备?就是哪些仿真器,编程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A:
仿真器使用 JTAGICE MK2 ......

仿真器使用 JTAGICE MK2,MK2同时有JTAG/ISP编程功能。
但是如果要生产批量的话,就得考虑其他的编程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ily Mo  莫海艳 站长

网友B:
现在都是M169P,尾缀P,超低功耗。双龙有M169P实验板

仿真器用SL-JTAG或进口JTAG MKII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www.mcubest.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www.mcubest.com/

http://www.mcubest.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www.mcubes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