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为什么hex文件反汇编后有的为unknown code?

楼主(2007-07-10):
我要把mega8的hex文件反汇编一下,但是用AVR Studio3.53反汇编后出现三行无法编译的机器码:9207、9263、92E7。用AVR Studio4打开后出现的无法编译的情况更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谁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这是数据

楼主:
请问!

如果这个是数据的话,那么其他的可正常反汇编的代码也可能是数据了?且以数据树立的话,把反汇编后的汇编语言生成的hex文件重新写入mega16的道德结果和原来不一致。

网友B:
用ida,数据和代码转换随意更换

网友C:
有几种可能

1.可能是数据
2.可能使用了花指令,而AVRStudio无法处理花指令
3.可能使用了AVR没有公开的指令(几乎所有单片机都会有一些指令不公开的)
4.可能你用的AVRStudio版本过旧